标准库SPI读写寄存器驱动,求助,嵌入小白入门不到一个月

楼主:
  刚刚开始学单片机,这个礼拜学习了SPI通信,需要根据芯片手册进行简单的读写寄存器操作,并测试是否正确,求大佬指导。

  我处于很蒙的状态,有源码的话就更好了,这是我的入门项目,我想弄得清楚一些,感谢各位大佬。

SPI都是用的标准库,我在网上看了很多关于SPI读写WQ25Qx的内容,但我可能太笨了,还不知道具体的要怎么移植到我的这个寄存器驱动里,感谢!!!!!

芯片手册

网友A:
建议你买一块开发板,他们会附带教程的。然后你跟着例程写一篇,然后自己再写一篇。先用摸拟的写一篇,再用硬件spi写一篇。这就差不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你买一块开发板,他们会附带教程的。然后你跟着例程写一篇,然后自己再写一篇。先用摸拟的写一篇,再用 ...

您好,我现在在用st的开发板上午看了读写寄存器的内容,明白了我要做的内容,是读写另一个芯片上的9个寄存器,有三个收发通道,通过16位进行读取。0-9可读,0-1-3寄存器可写,标准spi时序,指令+地址+内容。

我是这样做的,不知道对不对。

还有我想知道逻辑层的调用函数应该怎么写呢?(当我选择不同的通道时,返回16位的读取内容。)

还有验证读写是否一致打印函数,应该要怎么去实现呢?

很抱歉有些打扰,因为我C语言刚入门,嵌入式也是刚开始,有些地方很迷惑,没有形成流畅的思维吧。

//指令集

#define ACPL_Read 0x09 //读取寄存器指令码

#define ACPL_Write 0x0A //写入寄存器指令码

 typedef enum

 {addr_Filter_Setting = 0x00

 addr_Channel_Select = 0x01

addr_Interrupt_Status = 0x02 addr_Interrupt_Enable = 0x03

addr_Channel1_MSB = 0x04

addr_Channel1_LSB = 0x05

 addr_Channel2_MSB = 0x06

addr_Channel2_LSB = 0x07

addr_Channel3_MSB = 0x08

addr_Channel3_LSB = 0x09

 }ACPL_RegisterAddr;

/*********************************************

 * 读取寄存器,0-9可读

 * BIT 7 6 5 4 3 2 1 0

 *********************************************/

u8 ACPL_Read_Value(u8 ACPL_RegisterAddr)

{

  u16 temp = 0;

  SPI_FlASH_CS_LOW();                                           //使能片选信号,开始操作

  SPI5_ReadWriteByte(ACPL_Read|ACPL_RegisterAddr);             //写入cmd+地址

  temp|=SPI5_ReadWriteByte(0Xff);

  temp<<=8;

  temp|=SPI5_ReadWriteByte(0Xff);                                //读两次,合并16位

  SPI_FLASH_CS_HIGH();

  return temp;

}

/*********************************************

 * 写入寄存器,只有三个寄存器是可写的————寄存器0,1,3

 * BIT 7 6 5 4 3 2 1 0

 *********************************************/

_Write_Filter_Setting(u8 ACPL_RegisterAddr,u8 value)

{

  SPI_FLASH_CS_LOW();

SPI5_ReadWriteByte(ACPL_Write|ACPL_RegisterAddr);             //SPI写地址命令-寄存器0

SPI5_ReadWriteByte(value);                                   //SPI写数据

SPI_FLASH_CS_HIGH();

}

网友B:
你这个芯片寄存器长度是十六位的?看了也是8位的,SPI的时序没有要求复杂,建议先用模拟来进行一下时序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芯片寄存器长度是十六位的?看了也是8位的,SPI的时序没有要求复杂,建议先用模拟来进行一下时序学习 ...

这个器件的寄存器是8位的,但是要通过3个通道进行传递数据,我看了一下,通道的读取是16位的,我就很迷惑这个要怎么操作。

我的思路是,这个驱动应该,先写内部的 读寄存器函数,写寄存器函数,然后把他们传递到驱动外部接口函数调用。在这个函数里进行读取寄存器和读写是否一致,打印出来判断测试是否成功。

现在就是不知道代码上应该怎么实现,我也很迷惑。

网友:
一般不是都有一个寄存器存ID,判断通信是否成功习惯读这个寄存器,对了通了

网友:
通道的读取是16位,不也是存在了两个寄存器了吗?对于SPI都是一个一个寄存器读的,当然也不排除有的支持连续读和连续写,这样就可以把相邻的两个或多个寄存器读出来

网友B:
你现在就先看路通信是否成功,所谓的通道的16位可以,读出来两个后返回一个16位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现在就先看路通信是否成功,所谓的通道的16位可以,读出来两个后返回一个16位数

多谢大哥,我又理解了一点。它这个是个数字滤波器的功能,没有ID寄存器,也没有状态寄存器,有10个寄存器,其中前三个存储滤波和中断,后六个分别存放通道1-3的高低字节,都是八位。

我想它应该是分三种模式,普通的一个一个读寄存器, 普通的写寄存器, 和读取滤波寄存器(这种模式似乎是要多个寄存器一起读的,通过设置选用1通道 2通道或者三个通道一起读)。

我现在知道大概要做什么了,就是不知道这个具体要如何实现,可能基础太薄弱了,感觉脑袋逻辑不清晰。同事都是男同事,我可能也太腼腆了,总不会觉得不太好意思。问了几次总感觉不清楚,我就开始自己琢磨了,又琢磨不清楚。

多谢诸位大哥答疑解惑啦

我会持续更新疑惑的,这是我第一个小任务,一定要完成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多谢大哥,我又理解了一点。它这个是个数字滤波器的功能,没有ID寄存器,也没有状态寄存器,有10个寄存器 ...

还有呀,我建议你找个逻辑分析仪,看一下读出来的时序。还有spi跟从机通讯是还有时钟相位跟时钟极性(也就是采样时间点)两个协议要一样才行。

建议你看一下时序图,用逻辑分析仪,有时候是时序不对。

网友:
感觉你这个就是普通的SPI通讯,没有什么特殊的,搞个示波器或者逻辑分析仪,看时序容易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