阻容耦合共射放大电路出现了奇怪的波形?

楼主:
我在做阻容耦合共射放大电路饱和失真仿真时,发现奇怪波形如下图所示:

上图中R1调为10kΩ时,在26毫秒时电压出现向下突跃,从387mV降至280mV。尔后饱和失真逐渐减弱,在260毫秒后不再明显失真。

上图中R1调为5kΩ时,在17毫秒时电压出现向下突跃,从670mV降至495mV。尔后饱和失真逐渐减弱,在130毫秒后不再明显失真。

上图中R1调为1kΩ时,该电路正常工作,但在26毫秒时电压出现向上突跃,从740mV升至795mV。

我一开始以为是耦合电容导致的该现象,并试着改变耦合电容大小,发现上述数据没有明显变化,于是排除这个想法。目前来看,应该是晶体三极管本身的原因,但是我想不明白导致这个现象的具体原因是什么,于是发到论坛请各位大佬帮忙参谋参谋。

网友A:
静态工作点设置不合理。

网友:
这是完全正常的波形。

输出波形在正半周期尖锐负半周期圆钝,那是因为你使用电压源作为输入信号,但三极管输入特性有显著的非线性(电压和电流不是线性关系)。但三极管输出电流与输入电流之间的关系却接近线性。于是输出电压和输入电压之间也就成了非线性关系。

网友B:
如果改用电流源作为输入信号,这种非线性失真会减小很多。当然也可以在输入的电压源上串联一个比较大的电阻,例如数千欧甚至更大一些,使信号比较接近电流源,输出波形与输入电压之间的关系也会比较线性。仿真加个电阻很容易,不妨试试看。当然,前提是偏流设置比较正确,即输出波形的顶和底在输入信号幅度增加时同时出现切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改用电流源作为输入信号,这种非线性失真会减小很多。当然也可以在输入的电压源上串联一个比较大的电阻 ...

嗯嗯,我还有一个疑问,您请看仿真波形,26毫秒时波形出现突跃,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网友:
至于波形出现向上或者向下的突跃,那是仿真软件的问题,比较新的仿真软件已经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不必多虑。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嗯嗯,我还有一个疑问,您请看仿真波形,26毫秒时波形出现突跃,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刚刚在6楼已经回复了。可能比你5楼问题稍晚一步,不够及时。但在键盘上敲这么几十个字也需要一点点时间,请理解。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刚刚在6楼已经回复了。可能比你5楼问题稍晚一步,不够及时。但在键盘上敲这么几十个字也需要一点点时间, ...

谢谢!您说的最新仿真软件可以推荐一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您说的最新仿真软件可以推荐一下吗

【您说的最新仿真软件可以推荐一下吗】

我没得推荐。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静态工作点设置不合理。

嗯,这是我故意做的,目的就是产生饱和失真。但是26ms时波形出现的突跃我不知道怎么解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嗯,这是我故意做的,目的就是产生饱和失真。但是26ms时波形出现的突跃我不知道怎么解释

你没有注意到该电路在仿真开始时处于什么状态。

仿真开始之前,12V电源电压默认没有施加上(为零),C2和C1两端电压也默认为零。那么,仿真开始时,C2两端电压仍为零,基极电压为零,基极电流也为零。随着12V电源经过R2向C2充电,C2两端电压逐渐升高。最终稳定。从仿真开始到达到稳定(通常认为与最终值的差不超过5%就算稳定)所需要的时间在这个电路中相当长,因为你使用了很大的耦合电容,达到800uF。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嗯,这是我故意做的,目的就是产生饱和失真。但是26ms时波形出现的突跃我不知道怎么解释

随着C2两端电压逐渐升高,那么仿真软件就要过一段时间调整一下工作点,再过一段时间再调整一下工作点。调整工作点,这就是仿真时波形发生【突变】的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C:
嗯,这是我故意做的,目的就是产生饱和失真。但是26ms时波形出现的突跃我不知道怎么解释

注意:首帖26ms处集电极波形发生突变之前和之后,集电极波形很不一样。之前横轴上方和下方波形的面积并不相等,上方面积大而下方面积小,突变之后上方下方面积接近相同。实际上,电路中并不会产生这样的突变。这一点只要拿个示波器看看实际电路上电后的波形就知道了。所以,这个突变是仿真软件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随着C2两端电压逐渐升高,那么仿真软件就要过一段时间调整一下工作点,再过一段时间再调整一下工作点。调 ...

谢谢您的详细解答!!现在完全明白啦!谢谢!!

网友:
射极不加电阻,虽然放大倍数比较大,但很容易产生波形失真,因为射极跨导gm受输出电流影响很大。射极加一个电阻,会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