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关于数码管的抖动问题

楼主:
邀请:@maychang   @jimtien   @freebsder   @vincentc543   参与回复

请教一下,关于数码管的抖动问题,我从网上查了些资料,还是没有看懂,都说得不是很详细。我的理解是,这个数码管的两次显示时间没之间的间隔  大于了  人眼  视觉残留的时间  ,导致人眼  觉查出了  中间没有 数码管的显示 ,后面又突然显示了 ,所以感觉  虽然是同一数码管显示同一内容,但因为中间有一点点时间没有显示,所以感觉  是抖动 ,请问这理解对吗?

还有一个问题是,这个图像要显示多久才能在人眼上形成图像,不可能只显示千万分之一秒,人眼也能看到这个图像吧?  谢谢大家。

网友:
【虽然是同一数码管显示同一内容,但因为中间有一点点时间没有显示,所以感觉  是抖动 ,请问这理解对吗?】

对的。

网友:
这段【没有显示(熄灭)】的时间短到一定程度,人眼就感觉不到抖动,看上去就是连续显示的。

显示更新的频率每秒24帧,仍然可以感觉到抖动。实际上电影(使用胶片投影到屏幕上)每秒24帧,每帧中间还要遮挡一次,即每帧显示两次,这样抖动的感觉就大为减轻,一般感觉不出来了。数码管显示也是一样,最好显示更新频率提高到50Hz甚至更高。计算机的屏幕显示也是一样,更新频率50Hz就不如更新频率为80Hz稳定。

网友A:
不同的人对抖动的敏感程度不一样,甚至同一个眼睛视野的中心部分和周围部分也不一样。在更新频率50Hz时,正视数码管(使用视野中心部分)和斜视数码管(使用视野周围部分),可能正视时感觉不到闪烁而斜上时感觉有闪烁。

网友:
【还有一个问题是,这个图像要显示多久才能在人眼上形成图像,不可能只显示千万分之一秒,人眼也能看到这个图像吧?】

只要亮度足够,显示时间非常短也可以引起视觉。换言之,人眼感觉到的是进入瞳孔光流的平均功率。这一点,在白炽灯还没有发明出来之前就已经证实了。

网友:
不仅是视觉,人的听觉也有类似现象。当两个很短的声音脉冲(敲击声)之间时间间隔小于16~20毫秒时,人耳就无法分辨出是两次敲击而感觉是一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同的人对抖动的敏感程度不一样,甚至同一个眼睛视野的中心部分和周围部分也不一样。在更新频率50Hz时,正 ...

谢谢。请问  【这个图像要显示多久才能在人眼上形成图像,不可能只显示千万分之一秒,人眼也能看到这个图像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请问  【这个图像要显示多久才能在人眼上形成图像,不可能只显示千万分之一秒,人眼也能看到 ...

这个问题,我在5楼已经回复了。怎么?没有看到?那有可能是页面更新速度慢,你发7楼时5楼还没有显示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请问  【这个图像要显示多久才能在人眼上形成图像,不可能只显示千万分之一秒,人眼也能看到 ...

典型的脉冲光源要属激光。激光有连续工作的,也有脉冲工作的。脉冲工作的激光,单个脉冲宽度远小于百万分之一秒。不但人眼看得见脉冲激光,功率大了完全可以致盲。

网友:
这个不同人差别真的很大~

网友:
中间没有显示的时间要足够长人眼才能感觉到闪烁,所以只要刷新率足够高,人眼就感觉不到闪灼了。事实上,所有显示器、荧光灯、电影等都是闪烁的,只是闪烁的频率足够高,令人无法察觉而已。

网友:
至于后一个问题,见另帖中关于PWM有效值的讲解。非要较真的话,最短时间的极限由光功率刚刚可以伤害到视觉细胞时的数值决定。用PWM来类比就是——指定电压有效值的前提下,PWM脉冲的最小宽度由刚刚能击穿后级输入级时的电压决定。

网友:
一般认为人眼的视觉暂留为1/16秒,所以只要小于这个数就感觉不闪了。

但事实上人之间产别很大,所以最好小于1/24秒。

结合LED数码管,大部分采用1-5mS扫描一个位(8段),所以总的扫描大约是40-100Hz。

并且由于每个位或段的扫描时间小于5m后,人会明显感觉不够亮,所以一般采用大电流(例如正常位10-20mA,这时取30-50mA)窄脉冲完成扫描,即保证了扫描速率,有兼顾了整体亮度感觉,同时平均电路又不超标(影响寿命和发热)。

最后,整体扫描完后还休息一端时间,只要保证整体扫描频率在40-100Hz,基本不感觉视觉的“闪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