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沁恒无线充芯片CH246&CH241 - 3】:发送模块不能正常工作

楼主:
按照前一个帖子里的设想,测试了一下 12vLED 和升压模块,都能正常工作:

但是,发送模块插电以后,红和蓝两个 LED 都只能亮1秒钟左右,然后就熄灭了,测接收端也没有电压,有没有人遇到这个状况?

网友:
去官方论坛发帖,应该有技术支持吧。

网友A:
功率过高了?是每次都这个现象?

网友:
已经帮转给沁恒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功率过高了?是每次都这个现象?

每次,从未不是这样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每次,从未不是这样过。

我这边无线摄像头好像也有一些奇怪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功率过高了?是每次都这个现象?

实际输出的是:5V 3A,额定功率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实际输出的是:5V 3A,额定功率是多少?

我感觉最高是15W。
我这个就是红灯蓝灯亮一秒,当接收设备线圈放到发送设备上的时候,蓝灯会常亮。

网友:
首先各模块应先分开测试,确保各个模块运行正常后再整合,CH246想要15W最大输出需要搭配快充适配器,按照你说的现象插电1S灯灭是正常的,芯片在运行自检,然后进入待机模式,接收端接入无功率输出,CH246也未亮灯,说明有模块不正常,建议先自查下:比如手机无线充电校验CH246是否正常,这样可以很快确认问题点,之后在解决细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功率过高了?是每次都这个现象?

换了一个低功率的插头,还是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了一个低功率的插头,还是不行。

无线接收端功率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