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们,直流12v转5v之后有必要每个5v输出端口加个滤波电容吗?

楼主:
会不会有点多此一举?

网友:
【直流12v转5v之后有必要每个5v输出端口加个滤波电容吗?】

有必要。甚至每个大型芯片都加个电容,甚至每个大型芯片都加几个(多于一个)电容,都是必要的。具体用多少个,放在什么位置,那是很有讲究的。

网友:
【直流12v转5v之后有必要每个5v输出端口加个滤波电容吗? 】

你可以看看台式计算机主板,看看那上面有多少个滤波电容,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