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7、国产FPGA 正点原子DFPGL22G开发板测评【学习篇】LCD彩条实验

楼主:
    这次彩条显示的测评使用LCD液晶屏进行,之前测评的彩条实验是使用VGA接口的显示器,这样两次的测评可以有所对比。LCD屏和显示器的行场时序类似,时序部分的介绍直接引用之前测评的帖子,这里还贴出了之前用按键控制显示器分辨率的历程,通过这两个的测评发现LCD用于显示还是比较方便的,对产生的驱动时钟要求不会像显示器那么严格。

1、简介

    LCD 的全称是 Liquid Crystal Display,即液晶显示屏,它显示的每个像素点都是由集成在液晶后面的薄膜晶体管独立驱动, 因此 LCD 具有较高的响应速度以及较好的图像质量。

    LCD 屏幕或者说显示器有很多种接口,比如在显示器上常见的 VGA、 HDMI、 DP 等等, ATK-DFPGL22G开发板支持 RGB 接口的 LCD 和 HDMI 接口的显示器。本次实验用到的是 RGB-LCD 接口, RGB-LCD 接口的信号线如下表所示:

 R[7:0]、 G[7:0]和 B[7:0]是 24 位数据, DE、 VSYNC、 HSYNC 和PCLK 是四个控制信号。
    RGB-LCD 屏幕时序参考以前的帖子:LCD液晶屏和VGA显示屏的时序类似,差别只是参数上的差异,一下这篇帖子有对行场时序进行介绍,并且有使用示波器抓出波形以便于理解行场时序。

08、安路SparkRoad国产FPGA测评【学习篇】VGA显示

2、实验任务

    使用 ATK-DFPGL22G 开发板上的 RGB-LCD 接口,驱动 RGB-LCD 液晶屏(支持目前推出的所有 RGB-LCD 屏),并显示出彩条。

3、硬件设计

    ATK-DFPGL22G 开发板上 RGB-LCD 接口部分的原理图如下图所示。FPGA 管脚输出的颜色数据位宽为 24bit, 数据格式为 RGB888,即数据高 8 位表示红色, 中间 8 位表示绿色,低 8 位表示蓝色。由于这 24 位数据不仅仅作为输出给 LCD 屏的颜色数据,同时 LCD_R7、 LCD_G7 和 LCD_B7 也用来获取 LCD 屏的 ID,因此这 24 位颜色数据对 ATK-DFPGL22G 开发板来说,是一个双向的引脚。

4、程序设计

    RGB-LCD 输入时序包含三个要素: 像素时钟、同步信号、 以及图像数据。其中, 读取 ID 模块用于获取 LCD 屏的 ID;由于不同分辨率的屏幕需要不同的驱动时钟,因此时钟分频模块根据 LCD ID 来输出不同频率的像素时钟; LCD 显示模块负责产生液晶屏上显示的数据,即彩条数据; LCD 驱动模块根据 LCD 屏的 ID,输出不同参数的时序,来驱动 LCD 屏,并将输入的彩条数据显示到 LCD 屏上。系统框图:

    FPGA 部分包括五个模块, 顶层模块(lcd_rgb_colorbar)、读取 ID 模块(rd_id)、时钟分频模块(clk_div) 、 LCD 显示模块(lcd_display)以及 LCD 驱动模块(lcd_driver) 。 其中在顶层模块中完成对其余模块的例化。

    读取 ID 模块(rd_id)在上电时将 RGB 双向数据总线设置为输入,来读取 LCD 屏的 ID;时钟分频模块(clk_div)根据读取的 ID 来配置 LCD 的像素时钟; LCD 驱动模块(lcd_driver) 在像素时钟的驱动下输出数据使能信号用于数据同步,同时还输出像素点的纵横坐标, 供 LCD 显示模块(lcd_display)调用,以绘制彩条图案。

    顶层模块(lcd_rgb_colorbar):顶层模块主要完成对其他模块的例化。

//****************************************Copyright (c)***********************************//
//原子哥在线教学平台:www.yuanzige.com
//技术支持:www.openedv.com
//淘宝店铺:http://openedv.taobao.com
//关注微信公众平台微信号:"正点原子",免费获取ZYNQ & FPGA & STM32 & LINUX资料。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
//Copyright(C) 正点原子 2018-2028
//All rights reserved
//----------------------------------------------------------------------------------------
// File name:           lcd_rgb_colorbar
// Last modified Date:  2019/8/07 10:41:06
// Last Version:        V1.0
// Descriptions:        LCD彩条显示顶层模块
//----------------------------------------------------------------------------------------
// Created by:          正点原子
// Created date:        2019/8/07 10:41:06
// Version:             V1.0
// Descriptions:        The original version
//
//----------------------------------------------------------------------------------------
//****************************************************************************************//

module lcd_rgb_colorbar(
    input                sys_clk,     //系统时钟
    input                sys_rst_n,   //系统复位

    //RGB LCD接口
    output               lcd_de,      //LCD 数据使能信号
    output               lcd_hs,      //LCD 行同步信号
    output               lcd_vs,      //LCD 场同步信号
    output               lcd_bl,      //LCD 背光控制信号
    output               lcd_clk,     //LCD 像素时钟
    output               lcd_rst,     //LCD 复位
    inout        [23:0]  lcd_rgb      //LCD RGB888颜色数据
    );

//wire define
wire  [15:0]  lcd_id    ;    //LCD屏ID
wire          lcd_pclk  ;    //LCD像素时钟

wire  [10:0]  pixel_xpos;    //当前像素点横坐标
wire  [10:0]  pixel_ypos;    //当前像素点纵坐标
wire  [10:0]  h_disp    ;    //LCD屏水平分辨率
wire  [10:0]  v_disp    ;    //LCD屏垂直分辨率
wire  [23:0]  pixel_data;    //像素数据
wire  [23:0]  lcd_rgb_o ;    //输出的像素数据
wire  [23:0]  lcd_rgb_i ;    //输入的像素数据

//*****************************************************
//**                    main code
//*****************************************************

//像素数据方向切换
assign lcd_rgb = lcd_de ?  lcd_rgb_o :  {24{1'bz}};
assign lcd_rgb_i = lcd_rgb;

//读LCD ID模块
rd_id u_rd_id(
    .clk          (sys_clk  ),
    .rst_n        (sys_rst_n),
    .lcd_rgb      (lcd_rgb_i),
    .lcd_id       (lcd_id   )
    );

//时钟分频模块
clk_div u_clk_div(
    .clk           (sys_clk  ),
    .rst_n         (sys_rst_n),
    .lcd_id        (lcd_id   ),
    .lcd_pclk      (lcd_pclk )
    );

//LCD显示模块
lcd_display u_lcd_display(
    .lcd_pclk       (lcd_pclk  ),
    .rst_n          (sys_rst_n ),
    .pixel_xpos     (pixel_xpos),
    .pixel_ypos     (pixel_ypos),
    .h_disp         (h_disp    ),
    .v_disp         (v_disp    ),
    .pixel_data     (pixel_data)
    );

//LCD驱动模块
lcd_driver u_lcd_driver(
    .lcd_pclk      (lcd_pclk  ),
    .rst_n         (sys_rst_n ),
    .lcd_id        (lcd_id    ),
    .pixel_data    (pixel_data),
    .pixel_xpos    (pixel_xpos),
    .pixel_ypos    (pixel_ypos),
    .h_disp        (h_disp    ),
    .v_disp        (v_disp    ),

    .lcd_de        (lcd_de    ),
    .lcd_hs        (lcd_hs    ),
    .lcd_vs        (lcd_vs    ),
    .lcd_bl        (lcd_bl    ),
    .lcd_clk       (lcd_clk   ),
    .lcd_rst       (lcd_rst   ),
    .lcd_rgb       (lcd_rgb_o )
    );

endmodule

    读取 ID 模块(rd_id):读取 ID 模块根据输入的 lcd_rgb 值来寄存 LCD 屏的 ID。 lcd_rgb[7](B7)、 lcd_rgb[15](G7)和 lcd_rgb[23](R7)分别对应 M2、 M1 和 M0。该部分先读取LCD屏像素数据三个通道的高位数据,并用着三个高位数据来判断LCD的尺寸。并将lcd_id输出供给后级使用。

//****************************************Copyright (c)***********************************//
//原子哥在线教学平台:www.yuanzige.com
//技术支持:www.openedv.com
//淘宝店铺:http://openedv.taobao.com
//关注微信公众平台微信号:"正点原子",免费获取ZYNQ & FPGA & STM32 & LINUX资料。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
//Copyright(C) 正点原子 2018-2028
//All rights reserved
//----------------------------------------------------------------------------------------
// File name:           rd_id
// Last modified Date:  2019/8/07 10:41:06
// Last Version:        V1.0
// Descriptions:        读取LCD ID模块
//----------------------------------------------------------------------------------------
// Created by:          正点原子
// Created date:        2019/8/07 10:41:06
// Version:             V1.0
// Descriptions:        The original version
//
//----------------------------------------------------------------------------------------
//****************************************************************************************//

module rd_id(
    input                   clk    ,    //时钟
    input                   rst_n  ,    //复位,低电平有效
    input           [23:0]  lcd_rgb,    //RGB LCD像素数据,用于读取ID
    output   reg    [15:0]  lcd_id     //LCD屏ID
    );

//reg define
reg            rd_flag;  //读ID标志

//*****************************************************
//**                    main code
//*****************************************************

//获取LCD ID   M2:B7  M1:G7  M0:R7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rst_n) begin
        rd_flag <= 1'b0;
        lcd_id <= 16'd0;
    end
    else begin
        if(rd_flag == 1'b0) begin
            rd_flag <= 1'b1;
            case({lcd_rgb[7],lcd_rgb[15],lcd_rgb[23]})
                3'b000 : lcd_id <= 16'h4342;    //4.3' RGB LCD  RES:480x272
                3'b001 : lcd_id <= 16'h7084;    //7'   RGB LCD  RES:800x480
                3'b010 : lcd_id <= 16'h7016;    //7'   RGB LCD  RES:1024x600
                3'b100 : lcd_id <= 16'h4384;    //4.3' RGB LCD  RES:800x480
                3'b101 : lcd_id <= 16'h1018;    //10'  RGB LCD  RES:1280x800
                default : lcd_id <= 16'd0;
            endcase
        end
    end
end

endmodule

    时钟分频模块(clk_div) :分频模块根据输入的 LCD ID 对 50Mhz 时钟进行分频。由于不同分辨率的 LCD 屏需要的像素时钟频率不一样,因此分频模块根据输入的 LCD ID,来输出不同频率的像素时钟 lcd_pclk。不同的LCD屏幕对应不同的像素时钟,该时钟分屏模块并没有使用PLL产生像素时钟,而是使用系统时钟50MHz使用程序进行分频得到25MHz、12.5MHz,一共3种频率。LCD屏幕的像素时钟频率有一定的范围,满足该范围就能驱动LCD屏幕,但是如果是用于驱动HDMI显示器的话对像素时钟的精度要求较高(这种情况下需要使用PLL来产生频率更加精确的像素时钟)。之前在测评安路开发板时有做一个通过按键切换输出分辨率的彩条实验,有些分辨率的像素时钟数字比较特殊,PLL产生的频率还满足不了要求。以下帖子曾经尝试使用一个历程代码测试显示器所有的分辨率,但是开发板产生出来的评率精度只能符合两种分辨率的显示器,所以最终只测试了两种分辨率。显示器的频率偏差在±0.5%,下面的帖子有说明。

09、安路SparkRoad国产FPGA测评【实战篇】按键控制VGA显示

//****************************************Copyright (c)***********************************//
//原子哥在线教学平台:www.yuanzige.com
//技术支持:www.openedv.com
//淘宝店铺:http://openedv.taobao.com
//关注微信公众平台微信号:"正点原子",免费获取FPGA & STM32 & LINUX资料。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
//Copyright(C) 正点原子 2018-2028
//All rights reserved
//----------------------------------------------------------------------------------------
// File name:           clk_div
// Last modified Date:  2019/8/7 10:41:06
// Last Version:        V1.0
// Descriptions:        时钟分频模块
//----------------------------------------------------------------------------------------
// Created by:          正点原子
// Created date:        2019/8/7 10:41:06
// Version:             V1.0
// Descriptions:        The original version
//
//----------------------------------------------------------------------------------------
//****************************************************************************************//

module clk_div(
    input               clk,          //50Mhz
    input               rst_n,
    input       [15:0]  lcd_id,
    output  reg         lcd_pclk
    );

reg          clk_25m;
reg          clk_12_5m;
reg          div_4_cnt;

//时钟2分频 输出25MHz时钟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rst_n)
        clk_25m <= 1'b0;
    else
        clk_25m <= ~clk_25m;
end

//时钟4分频 输出12.5MHz时钟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rst_n) begin
        div_4_cnt <= 1'b0;
        clk_12_5m <= 1'b0;
    end
    else begin
        div_4_cnt <= div_4_cnt + 1'b1;
        if(div_4_cnt == 1'b1)
            clk_12_5m <= ~clk_12_5m;
    end
end

always @(*) begin
    case(lcd_id)
        16'h4342 : lcd_pclk = clk_12_5m;
        16'h7084 : lcd_pclk = clk_25m;
        16'h7016 : lcd_pclk = clk;
        16'h4384 : lcd_pclk = clk_25m;
        16'h1018 : lcd_pclk = clk;
        default :  lcd_pclk = 1'b0;
    endcase
end

endmodule

    LCD 显示模块(lcd_display):LCD 显示模块将屏幕显示区域按照横坐标划分为五列等宽的区域,通过判断像素点的横坐标所在的区域,给像素点赋以不同的颜色值,从而实现彩条显示。这里根据输入的pixel_xpos坐标进行切换相应颜色的像素数据,从而达到输出彩条的效果。实验一共显示5种颜色的竖彩条,颜色分别为白、黑、红、绿、蓝。

//****************************************Copyright (c)***********************************//
//原子哥在线教学平台:www.yuanzige.com
//技术支持:www.openedv.com
//淘宝店铺:http://openedv.taobao.com
//关注微信公众平台微信号:"正点原子",免费获取ZYNQ & FPGA & STM32 & LINUX资料。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
//Copyright(C) 正点原子 2018-2028
//All rights reserved
//----------------------------------------------------------------------------------------
// File name:           lcd_display
// Last modified Date:  2019/8/07 10:41:06
// Last Version:        V1.0
// Descriptions:        LCD显示模块
//----------------------------------------------------------------------------------------
// Created by:          正点原子
// Created date:        2019/8/07 10:41:06
// Version:             V1.0
// Descriptions:        The original version
//
//----------------------------------------------------------------------------------------
//****************************************************************************************//

module lcd_display(
    input                lcd_pclk,    //时钟
    input                rst_n,       //复位,低电平有效
    input        [10:0]  pixel_xpos,  //当前像素点横坐标
    input        [10:0]  pixel_ypos,  //当前像素点纵坐标
    input        [10:0]  h_disp,      //LCD屏水平分辨率
    input        [10:0]  v_disp,      //LCD屏垂直分辨率
    output  reg  [23:0]  pixel_data   //像素数据
    );

//parameter define
parameter WHITE = 24'hFFFFFF;  //白色
parameter BLACK = 24'h000000;  //黑色
parameter RED   = 24'hFF0000;  //红色
parameter GREEN = 24'h00FF00;  //绿色
parameter BLUE  = 24'h0000FF;  //蓝色

//根据当前像素点坐标指定当前像素点颜色数据,在屏幕上显示彩条
always @(posedge lcd_p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rst_n)
        pixel_data <= BLACK;
    else begin
        if((pixel_xpos >= 11'd0) && (pixel_xpos < h_disp/5*1))
            pixel_data <= WHITE;
        else if((pixel_xpos >= h_disp/5*1) && (pixel_xpos < h_disp/5*2))
            pixel_data <= BLACK;
        else if((pixel_xpos >= h_disp/5*2) && (pixel_xpos < h_disp/5*3))
            pixel_data <= RED;
        else if((pixel_xpos >= h_disp/5*3) && (pixel_xpos < h_disp/5*4))
            pixel_data <= GREEN;
        else
            pixel_data <= BLUE;
    end
end

endmodule

    LCD 驱动模块(lcd_driver):LCD驱动模块根据相应的LCD_ID产生行场驱动信号。这部分定义好了480*272、800*480、1024*600、1280*800四种屏幕的时序参数,根据lcd_id判断选用哪种屏幕的时序参数。

//****************************************Copyright (c)***********************************//
//原子哥在线教学平台:www.yuanzige.com
//技术支持:www.openedv.com
//淘宝店铺:http://openedv.taobao.com
//关注微信公众平台微信号:"正点原子",免费获取ZYNQ & FPGA & STM32 & LINUX资料。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
//Copyright(C) 正点原子 2018-2028
//All rights reserved
//----------------------------------------------------------------------------------------
// File name:           lcd_driver
// Last modified Date:  2019/8/07 10:41:06
// Last Version:        V1.0
// Descriptions:        LCD驱动模块
//----------------------------------------------------------------------------------------
// Created by:          正点原子
// Created date:        2019/8/07 10:41:06
// Version:             V1.0
// Descriptions:        The original version
//
//----------------------------------------------------------------------------------------
//****************************************************************************************//

module lcd_driver(
    input                lcd_pclk,    //时钟
    input                rst_n,       //复位,低电平有效
    input        [15:0]  lcd_id,      //LCD屏ID
    input        [23:0]  pixel_data,  //像素数据
    output       [10:0]  pixel_xpos,  //当前像素点横坐标
    output       [10:0]  pixel_ypos,  //当前像素点纵坐标
    output  reg  [10:0]  h_disp,      //LCD屏水平分辨率
    output  reg  [10:0]  v_disp,      //LCD屏垂直分辨率
    //RGB LCD接口
    output               lcd_de,      //LCD 数据使能信号
    output               lcd_hs,      //LCD 行同步信号
    output               lcd_vs,      //LCD 场同步信号
    output               lcd_bl,      //LCD 背光控制信号
    output               lcd_clk,     //LCD 像素时钟
    output               lcd_rst,     //LCD复位
    output       [23:0]  lcd_rgb      //LCD RGB888颜色数据
    );

//parameter define
// 4.3' 480*272
parameter  H_SYNC_4342   =  11'd41;     //行同步
parameter  H_BACK_4342   =  11'd2;      //行显示后沿
parameter  H_DISP_4342   =  11'd480;    //行有效数据
parameter  H_FRONT_4342  =  11'd2;      //行显示前沿
parameter  H_TOTAL_4342  =  11'd525;    //行扫描周期

parameter  V_SYNC_4342   =  11'd10;     //场同步
parameter  V_BACK_4342   =  11'd2;      //场显示后沿
parameter  V_DISP_4342   =  11'd272;    //场有效数据
parameter  V_FRONT_4342  =  11'd2;      //场显示前沿
parameter  V_TOTAL_4342  =  11'd286;    //场扫描周期

// 7' 800*480
parameter  H_SYNC_7084   =  11'd128;    //行同步
parameter  H_BACK_7084   =  11'd88;     //行显示后沿
parameter  H_DISP_7084   =  11'd800;    //行有效数据
parameter  H_FRONT_7084  =  11'd40;     //行显示前沿
parameter  H_TOTAL_7084  =  11'd1056;   //行扫描周期

parameter  V_SYNC_7084   =  11'd2;      //场同步
parameter  V_BACK_7084   =  11'd33;     //场显示后沿
parameter  V_DISP_7084   =  11'd480;    //场有效数据
parameter  V_FRONT_7084  =  11'd10;     //场显示前沿
parameter  V_TOTAL_7084  =  11'd525;    //场扫描周期

// 7' 1024*600
parameter  H_SYNC_7016   =  11'd20;     //行同步
parameter  H_BACK_7016   =  11'd140;    //行显示后沿
parameter  H_DISP_7016   =  11'd1024;   //行有效数据
parameter  H_FRONT_7016  =  11'd160;    //行显示前沿
parameter  H_TOTAL_7016  =  11'd1344;   //行扫描周期

parameter  V_SYNC_7016   =  11'd3;      //场同步
parameter  V_BACK_7016   =  11'd20;     //场显示后沿
parameter  V_DISP_7016   =  11'd600;    //场有效数据
parameter  V_FRONT_7016  =  11'd12;     //场显示前沿
parameter  V_TOTAL_7016  =  11'd635;    //场扫描周期

// 10.1' 1280*800
parameter  H_SYNC_1018   =  11'd10;     //行同步
parameter  H_BACK_1018   =  11'd80;     //行显示后沿
parameter  H_DISP_1018   =  11'd1280;   //行有效数据
parameter  H_FRONT_1018  =  11'd70;     //行显示前沿
parameter  H_TOTAL_1018  =  11'd1440;   //行扫描周期

parameter  V_SYNC_1018   =  11'd3;      //场同步
parameter  V_BACK_1018   =  11'd10;     //场显示后沿
parameter  V_DISP_1018   =  11'd800;    //场有效数据
parameter  V_FRONT_1018  =  11'd10;     //场显示前沿
parameter  V_TOTAL_1018  =  11'd823;    //场扫描周期

// 4.3' 800*480
parameter  H_SYNC_4384   =  11'd128;    //行同步
parameter  H_BACK_4384   =  11'd88;     //行显示后沿
parameter  H_DISP_4384   =  11'd800;    //行有效数据
parameter  H_FRONT_4384  =  11'd40;     //行显示前沿
parameter  H_TOTAL_4384  =  11'd1056;   //行扫描周期

parameter  V_SYNC_4384   =  11'd2;      //场同步
parameter  V_BACK_4384   =  11'd33;     //场显示后沿
parameter  V_DISP_4384   =  11'd480;    //场有效数据
parameter  V_FRONT_4384  =  11'd10;     //场显示前沿
parameter  V_TOTAL_4384  =  11'd525;    //场扫描周期

//reg define
reg  [10:0] h_sync ;
reg  [10:0] h_back ;
reg  [10:0] h_total;
reg  [10:0] v_sync ;
reg  [10:0] v_back ;
reg  [10:0] v_total;
reg  [10:0] h_cnt  ;
reg  [10:0] v_cnt  ;

//wire define
wire        lcd_en;
wire        data_req;

//*****************************************************
//**                    main code
//*****************************************************

//RGB LCD 采用DE模式时,行场同步信号需要拉高
assign  lcd_hs = 1'b1;        //LCD行同步信号
assign  lcd_vs = 1'b1;        //LCD场同步信号

assign  lcd_bl = 1'b1;        //LCD背光控制信号
assign  lcd_clk = lcd_pclk;   //LCD像素时钟
assign  lcd_rst= 1'b1;        //LCD复位
assign  lcd_de = lcd_en;      //LCD数据有效信号

//使能RGB888数据输出
assign  lcd_en = ((h_cnt >= h_sync + h_back) && (h_cnt < h_sync + h_back + h_disp)
                  && (v_cnt >= v_sync + v_back) && (v_cnt < v_sync + v_back + v_disp))
                  ? 1'b1 : 1'b0;

//请求像素点颜色数据输入
assign data_req = ((h_cnt >= h_sync + h_back - 1'b1) && (h_cnt < h_sync + h_back + h_disp - 1'b1)
                  && (v_cnt >= v_sync + v_back) && (v_cnt < v_sync + v_back + v_disp))
                  ? 1'b1 : 1'b0;

//像素点坐标
assign pixel_xpos = data_req ? (h_cnt - (h_sync + h_back - 1'b1)) : 11'd0;
assign pixel_ypos = data_req ? (v_cnt - (v_sync + v_back - 1'b1)) : 11'd0;

//RGB888数据输出
assign lcd_rgb = lcd_en ? pixel_data : 24'd0;

//行场时序参数
always @(*) begin
    case(lcd_id)
        16'h4342 : begin
            h_sync  = H_SYNC_4342;
            h_back  = H_BACK_4342;
            h_disp  = H_DISP_4342;
            h_total = H_TOTAL_4342;
            v_sync  = V_SYNC_4342;
            v_back  = V_BACK_4342;
            v_disp  = V_DISP_4342;
            v_total = V_TOTAL_4342;
        end
        16'h7084 : begin
            h_sync  = H_SYNC_7084;
            h_back  = H_BACK_7084;
            h_disp  = H_DISP_7084;
            h_total = H_TOTAL_7084;
            v_sync  = V_SYNC_7084;
            v_back  = V_BACK_7084;
            v_disp  = V_DISP_7084;
            v_total = V_TOTAL_7084;
        end
        16'h7016 : begin
            h_sync  = H_SYNC_7016;
            h_back  = H_BACK_7016;
            h_disp  = H_DISP_7016;
            h_total = H_TOTAL_7016;
            v_sync  = V_SYNC_7016;
            v_back  = V_BACK_7016;
            v_disp  = V_DISP_7016;
            v_total = V_TOTAL_7016;
        end
        16'h4384 : begin
            h_sync  = H_SYNC_4384;
            h_back  = H_BACK_4384;
            h_disp  = H_DISP_4384;
            h_total = H_TOTAL_4384;
            v_sync  = V_SYNC_4384;
            v_back  = V_BACK_4384;
            v_disp  = V_DISP_4384;
            v_total = V_TOTAL_4384;
        end
        16'h1018 : begin
            h_sync  = H_SYNC_1018;
            h_back  = H_BACK_1018;
            h_disp  = H_DISP_1018;
            h_total = H_TOTAL_1018;
            v_sync  = V_SYNC_1018;
            v_back  = V_BACK_1018;
            v_disp  = V_DISP_1018;
            v_total = V_TOTAL_1018;
        end
        default : begin
            h_sync  = H_SYNC_4342;
            h_back  = H_BACK_4342;
            h_disp  = H_DISP_4342;
            h_total = H_TOTAL_4342;
            v_sync  = V_SYNC_4342;
            v_back  = V_BACK_4342;
            v_disp  = V_DISP_4342;
            v_total = V_TOTAL_4342;
        end
    endcase
end

//行计数器对像素时钟计数
always@ (posedge lcd_p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rst_n)
        h_cnt <= 11'd0;
    else begin
        if(h_cnt == h_total - 1'b1)
            h_cnt <= 11'd0;
        else
            h_cnt <= h_cnt + 1'b1;
    end
end

//场计数器对行计数
always@ (posedge lcd_p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rst_n)
        v_cnt <= 11'd0;
    else begin
        if(h_cnt == h_total - 1'b1) begin
            if(v_cnt == v_total - 1'b1)
                v_cnt <= 11'd0;
            else
                v_cnt <= v_cnt + 1'b1;
        end
    end
end

endmodule

5、下载验证

    实验现象:使用的LCD屏不是正点原子的屏幕,对比了正点原子的LCD屏幕的引脚图是一致的,可以用于此开发板。屏幕年假时带回家来来回回好像碰坏了,有一部分坏点,图片好像看不出来。

网友A:
图片看不出来

贴膜,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片看不出来 贴膜,哈哈

有一块地方是灰色的,以为程序有什么问题,纠结了一些时间哈哈哈

网友B:
楼主好,你的系列文章拜读啦,收获不少。我也买了同款开发板,现在想自己做一个最小系统出来。

在FPGA上电时序这块,不是很清楚,想请教一下:

内核1.1v 辅助3.3v bank3.3v 这三种电压,上电的顺序和时序有没有特殊要求?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好,你的系列文章拜读啦,收获不少。我也买了同款开发板,现在想自己做一个最小系统出来。 在FPGA上 ...

这个是硬件设计那里要考虑的比较具体的问题吧?

对于这个问题,这里建议两个方式:

1、可以看看芯片手册有没有相关的描述。

2、这个问题感觉可以直接问开发板客服的技术人员比较清楚,有买开发板的话客服应该会解答的。

第二个比较快,但是下次遇到同样的问题可能还是没有解决思路,

现在没什么空去看芯片手册,要不然可以去看看也学习一下。

目前还解答不了你这个问题有点超纲了哈哈哈,抱歉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硬件设计那里要考虑的比较具体的问题吧? 对于这个问题,这里建议两个方式: 1、可以看看芯 ...

好的,谢谢楼主的解答,我再查找下资料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