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离子电池充电的问题

楼主:
我在淘宝上买了一个锂离子电池充电器和四节1.5V锂离子电池。收到货以后,我测了一下电池电压,大概1.51V左右,也有1.52V的。然后我充电,充满以后又测了一下,都是1.52V,是不是1.5V锂离子电池充满最高就是1.52V呀?
谢谢!

网友A:
1.5V锂电池是由3.7V锂电池做为内芯,通过稳压电路将电压下降到1.5V。

是不是1.5V锂离子电池充满最高就是1.52V呀?-------是恒压输出1.52V

网友:
引用 网友A:
1.5V锂电池是由3.7V锂电池做为内芯,通过稳压电路将电压下降到1.5V。 是不是1.5V锂离子电池充满最高就是 ...

网友:
单节锂电池的电压为3.7V,标称3.7V的锂电的平台电压在3.7V左右,最高充电电压为4.2V。

现在市场上售的1.5V锂电池大都是可充锂电池,其内部电芯为3.6/3.7V锂电池,厂家在内置的3.6/3.7V电芯上集成自家的充放电管理方案,然后通过它家的电路设计将放电电压调整到1.5V恒压输出

网友:
标称是1.5V锂电池

为什么是1.52V呢

1..测量的表不准?可能性不大

2.封装锂电池这家的充放电电路设计输出恒压本身最大就是1.52V,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奥,我明白了。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5V锂电池是由3.7V锂电池做为内芯,通过稳压电路将电压下降到1.5V。 是不是1.5V锂离子电池充满最高就是 ...

这种电池是为了匹配干电池的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电池是为了匹配干电池的电压?

是的。

网友:
聚合物 充满 4.2V  啥材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