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两个功放之间的滤波电路怎么弄比较好

楼主:
如图,第一个NS4168输入是I2S信号的,但是只有2.5W太小声,我又接了个功放,但是变得噪音很大。把C36改成100uf噪音小了一半但是还是有

有没有什么电路能决解这个问题,或者有没有5W的I2S功放推荐的

网友:
来自 11楼

目前问题解决了,直接程序上放大了MP3音源,因为我只是播放开机声,和三四个汉字的提示音,音质上没要求,反而还降低了成本。后面有空我测下把MP3音源调小然后在硬件放大试试,我觉得应该也能解决问题

网友:
期待老佬来解决

网友A:
这个需要“阻抗”匹配,否则不是消顶,就是噪声!

阻容是需要用结合考虑的,但电阻主要取决于后面的输入需要。然后根据这些匹配合适的电容。

另外,需要知道前级输出的“电平”,一般要求电平小于“0”db电平,否则需要先做分压,然后再做阻容耦合。

但一般这个电容需要大于10uF.

网友:
音频耦合电容一般采用uF级电解电容,比如1uF、4.7uF等,无需用到更大容量。数模系统中功放噪声最主要的来源往往电源回路耦合的数字噪声,当然音频输入环节也有可能,二者表现不同,可以通过测试轻松分辨。

楼主电路中U6已带功放,而功放不宜级联,那没有意义,U6的输出信号需要衰减到一定程度才能输入U8。注意,功放的输入信号通常都是Line In规格,具体去看U8的器件手册。

最好的解决方案是换用输出功率满足需要的U6,没有的话,最好选择不带功放的U6,然后再扩展U8。非要用现在的U6,除了如前述所及需修改电路达成电平匹配外,功放接功放的音质会明显变差,无意义的功耗也会高得多,这一点要有心理准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需要“阻抗”匹配,否则不是消顶,就是噪声! 阻容是需要用结合考虑的,但电阻主要取决于 ...

这里涉及的不是“阻抗匹配”而是“电平匹配”。音频功放的输出级电路与小信号输出放大器的输出级电路不同,前者要求低阻抗负载,否则无法正常工作,楼主图再怎么修改R28和C36的参数都不行。非要这么用,得先给U6加假负载,具体取值见U6器件手册给出的负载阻抗范围,然后用电位器或分立电阻分压到Line In电平再送后级功放。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里涉及的不是“阻抗匹配”而是“电平匹配”。音频功放的输出级电路与小信号输出放 ...

我没有理论,但这些小时候玩过而已。

电平也罢、阻抗也罢,给楼主解决问题,或楼主明白就行。

感谢指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没有理论,但这些小时候玩过而已。 电平也罢、阻抗也罢,给楼主解决问题,或楼主明白就行。 感谢 ...

【电平也罢、阻抗也罢,给楼主解决问题,或楼主明白就行】

恐怕楼主还没有明白。

首帖楼主说【我又接了个功放,但是变得噪音很大】。功放之后又接了个功放,其输出必定上下切峰,接近矩形波。我猜测楼主并不知道什么是【噪声},把矩形波这种失真非常大的声音当做噪音了。

网友D:
0.1uF应该是滤除了部分低频信号导致,运放本身的噪声也被放大了,前级使用低噪放会好一点,再做二级放大

网友:
引用 网友D:
0.1uF应该是滤除了部分低频信号导致,运放本身的噪声也被放大了,前级使用低噪放会好一点,再做二级放大

前级并非运放而是功放,性质不同,自然也谈不上是“0.1uF应该是滤除了部分低频信号导致”。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电平也罢、阻抗也罢,给楼主解决问题,或楼主明白就行】 恐怕楼主还没有明白。 首帖楼主说【我又 ...

空闲状态,不播放时也会有持续不断,但又没规律大小不定的噪声

网友:
引用 网友E:
空闲状态,不播放时也会有持续不断,但又没规律大小不定的噪声

【空闲状态,不播放时也会有持续不断,但又没规律大小不定的噪声】

那么我在7楼的猜测是错的,这种确实是噪声。

网友:
引用 网友E:
空闲状态,不播放时也会有持续不断,但又没规律大小不定的噪声

说明大概率是耦合到的数字噪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