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32 PWM中断使用小坑

楼主:
感觉PWM中断用HAL_TIM_PWM_Start_IT(&htimx, TIM_CHANNEL_y);启动就可以了,

但事实上这个中断仅仅对应:void HAL_TIM_PWM_PulseFinishedCallback (TIM_HandleTypeDef *htim);

如果启用:void HAL_TIM_PeriodElapsedCallback (TIM_HandleTypeDef *htim)中断,

必须使用HAL_TIM_Base_Start_IT(&htimx );才能完成。

经3天反复试验,如果需要这两个中断,就必须同时启用:

HAL_TIM_Base_Start_IT(&htimx );

HAL_TIM_PWM_Start_IT(&htimx, TIM_CHANNEL_y);

这样下面的函数才能都有响应。

void HAL_TIM_PWM_PulseFinishedCallback (TIM_HandleTypeDef *htim)

void HAL_TIM_PeriodElapsedCallback (TIM_HandleTypeDef *htim)

也就是说,这两个中断需要两个对应的启用函数。

网友:
void HAL_TIM_PWM_PulseFinishedCallback (TIM_HandleTypeDef *htim)

void HAL_TIM_PeriodElapsedCallback (TIM_HandleTypeDef *htim)

也就是说,这两个中断需要两个对应的启用函数。

记住了感谢分享。

网友:
如果同时启用这两个中断,并利用PWM Ganeration No Output,实现一个定时器对精度要求不高的通用GPIO实现PWM操作,避免TIM_GPIO被占用等尴尬局面。

例如我再用验证一个功能时用到了GPIO为C13(同时接了LED),而这个MPU的C13没有任何PWM的硬件通道,利用这两个中断同时启用TIM3的PWM Ganeration No Output,就可以顺利完成试验。

网友:
HAL_TIM_Base_Start_IT(&htimx );进入的是哪个函数?

网友A:
每个芯片的开启模式被包装的都不一样,还是需要看一下具体的教程

网友:
HAL_TIM_Base_Start_IT(&htimx );进入的是

void HAL_TIM_PeriodElapsedCallback (TIM_HandleTypeDef *htim)函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每个芯片的开启模式被包装的都不一样,还是需要看一下具体的教程

感谢指。

之所以叫小坑,就是资料上没有。

这只是使用经验,查过很多官方的、非官方的资料,包括大部分都是英文的,

都没有提到过这两个中断同时使用的场景。

网友:
中断驱动的,当然要开IT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