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该电路这样设计是否合理呢 请老师指教

楼主:
 上下两个IC,当上面的IC检测到错误时,MOS管导通,那么这样 上下两个IC输出脚都被拉低了,输出给Mcu低电平,那么MCU就能检测到错误了,这个电路有什么缺陷吗?

网友:
这是所谓开漏(开集)电路。逻辑上两个管子构成 “线与” 关系,即两个管子的漏极均为高,输出才为高,任一管子漏极为低,输出即为低。

网友:
是否合理,那要看此电路是否满足你的要求。满足要求,就是合理的,不满足要求,那就不合理。

网友:
至于该电路能否改进,那是另一个问题。门电路芯片中有很多类似的开漏(开集)电路,这样就不必使用独立的MOS管,可以减少成本。

另外,你要实现的可能是 “与” 逻辑,现成的门电路芯片中就有 “与” 门。如果要实现负的 “与” 逻辑,现成的门电路芯片中也有 “或” 门。此外还有反相输出的与非门、或非门……应该根据你的要求选用。使用这些 “与” 门 “或” 门,可能成本更低(只要一个门即可)。

网友A:
对此电路,首先应该明确那两个【检测电路】输出,是检测到错误输出高电平还是检测到错误输出低电平?检测电路输出级是否集电极开路或者漏极开路输出?如果检测电路是集电极开路输出或者漏极开路输出并且检测到错误时输出为低,那么两个检测电路输出直接联接到一起就行了,不必另加任何元件。如果两个检测电路为推挽输出且检测到错误输出为低,那么使用两个二极管负极接检测电路输出,正极共用一个电阻接到MCU即可。MCU输入为正或者为负没有关系,都能够检测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对此电路,首先应该明确那两个【检测电路】输出,是检测到错误输出高电平还是检测到错误输出低电平?检测电 ...

这个电路是不是有个问题,那就是当其中一个MOS管导通时,另外一个芯片会进来倒灌电流,可能会损坏IC的引脚,一般这种引脚都有电流限制要求 ,是不是这样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路是不是有个问题,那就是当其中一个MOS管导通时,另外一个芯片会进来倒灌电流,可能会损坏IC的引 ...

你说的是:两个错误检测电路,其中一个输出为高电平,另一个输出为低电平。你的问题是:这种情况是否会【电流倒灌】而损坏MOS管。

肯定地说,不会。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路是不是有个问题,那就是当其中一个MOS管导通时,另外一个芯片会进来倒灌电流,可能会损坏IC的引 ...

如果两个错误检测电路均为推挽输出(有些教材上称为图腾柱电路),那么两个检测电路输出端直接联接在一起是不行的。如果直接联接在一起,一个输出端为高电平,另一个输出端为低电平,那么电流将从电源正端经前一个检测电路输出级上面的管子再经后一个检测电路输出级下面的管子到地,不仅没有确定的输出电平,而且可能烧坏管子。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路是不是有个问题,那就是当其中一个MOS管导通时,另外一个芯片会进来倒灌电流,可能会损坏IC的引 ...

集电极开路或者漏极开路形式的输出级,就不存在这种电源短路到地的问题,可以直接联接在一起。这种联接,通常称为 “线与” 电路。

如果两个检测电路输出级都是推挽电路,如我在5楼所说,使用两个二极管即可。此时不必使用MOS管。两个二极管毕竟比两个MOS管便宜。

网友:
线与电路,漏极电阻可以只用一只

网友:
下面的IC检测到错误时,MCU一样可以检测到低电平

网友:
楼主电路中,漏极上拉电阻可仅用一只,如果IO配置为弱上拉型(通常的默认模式),漏极上拉电阻可省略。

不过通常线与电路不会采用楼主电路,用二极管就可以了。而灵活设计的话,应首先考虑前级输出的电路性质以及系统中用到的其它元件,比如有没有双输入与门、与非门之类的逻辑门电路的空余单元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集电极开路或者漏极开路形式的输出级,就不存在这种电源短路到地的问题,可以直接联接在一起。这种联接, ...

明白老师

网友:
很多单片机引脚都有开漏模式,也能配置上拉电阻,如果你那个可以这么整可以省掉一个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