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peed博流BL808全能板 】+03.功能测试与烧录(zmj)

楼主:
【Sipeed博流BL808全能板 】+03.功能测试与烧录(zmj)

本节主要描述功能测试和烧录。

1. 功能测试

首次对 M1s Dock 板子上电,屏幕会显示摄像头所拍摄到的内容,且按两侧的按键显示屏上的数字会有变化,那个数字表示着 LED 的亮度。

通过 OTG 口连接 PC 的话会有一个大小为 3M 的 U 盘,部分电脑可能会因为兼容性问题显示不出来这个 U 盘,但是可以通过串口烧录来解决固件烧录相关的问题。

通过 UART 口连接 PC 会显示有两个串口设备,串口默认波特率 2000000。分别打开两个串口,会看到不同的信息。其中小编号串口可以看到一直在打印信息,而大编号串口可以进行命令行交互(主要是uboot的linux指令,通过help可以查看详细指令)。

2. U盘烧录

推荐使用这种方法来进行烧录,主要用来给板子上的 C906 核心烧录运行程序。

先使用 TypeC 数据线将电脑与板子的 OTG 口连接起来,再同时按住板子上面两侧的按键(已经在下面图片中指明),然后按一下板子上的 RST 键就可以进入 U 盘烧录模式。

板子成功进入 U 盘烧录模式后在电脑上会显示出一个容量很小的磁盘,直接把固件拖拽进去即可完成烧录。

文件存放进去后数秒后板子会重启,U 盘被弹出,表示烧录完成,看不到效果的话可以给板子重新插拔板子 USB 来完全重启一次再来查看烧录结果。

//------end

网友:
U盘烧录外用这种方法来进行烧录不错
除了U盘烧录外,其他方法有什么优缺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