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PCB 元件位号放在布线层和丝印层

楼主:
Pads PCB 元件位号放在布线层和丝印层

有些人会将位号(系统自带的位号,不是自己添加字体)直接放在TOP或者BOTTOM层,板子做出来位号也并不是铜箔或者走线,和正常的放在silkscreen top或者silkscreen bottom字符是一样的。位号是放在TOP或者BOTTOM层也是可以的吗???

网友:
板厂做电路板的时候是按层做的

位号属于丝印层东西本应该放在丝印层

网友A:
如放在TOP或者BOTTOM层这种电路布线铜箔层,做出来位号也并不是铜箔或者走线,

这个应该是制板厂的对这个位号进行层修改或调整层属性,需要和板厂沟通一下,为什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放在TOP或者BOTTOM层这种电路布线铜箔层,做出来位号也并不是铜箔或者走线, 这个应该是制板厂的对这 ...

很多人直接放在top或者bottm层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多人直接放在top或者bottm层

很多人吗?我是没见过,放在TOP/BOTTOM肯定是铜,你可以放一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