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246&CH241无线充电套件测评+USB供电小系统与无线传输

楼主:
随着USB设备的多样化,完全可以依托太阳能供电来构建一个小的USB供电系统,来满足小型的居家使用要求。

例如可以用小风扇来乘凉,甚至可以使用USB制冷模块来降温;还可以用PTC加热陶瓷来加热饮水;用LED灯来照明;用它为手机充电以及为我们的开发板供电等。此外,日常使用的血压表,电动牙刷、电动剃须刀等也是它的应用成员。

图1  应用方式

图2  点亮LED灯

此外,这个小的USB供电系统可以免除那种将太阳能转换为市电标准供电所带来成本高以及技术难度大的问题,它完全可以成为一种新的发展方向。

要想构建这种小的USB供电系统,就离不开USB分配器和充电电池。其中USB分配器就是一个USB供电母线,可向多个USB设备供电,见图3所示。

图3  USB分配器

仍以风扇为例,如果前面测试所用的小风扇是玩具级的,那下面这款小风扇则可视为实用水平的,见图4所示。

图4 控制风扇

打开分配器上的电源开关,可以看到风扇是完全可以驱动的,见图5所示。

图5 驱动风扇转动

当然,随着用电设备功率的增加,对太阳能板的要求也在提高,以USB型55度保温垫来说,它的功耗会达到7.5W,对6W的太阳能板则是无能为力的,相应增大太阳能板的瓦数,才能支撑起一个小型的USB供电系统。

图6 无加热物时

图7 放置加热物时

尽管在供能方面已实现了绿色化,可毕竟太阳不是24小时都免费提供服务的,因此要以锂电池来承担电能存出的问题及电池的充放电问题,其中包括充电保护和升压处理等。

那CH246与CH241在这种小型USB供电系统中可承担哪些角色呢?

基本上就是承担无线传输的作用,但又有2个不同的侧重方向,其一是实现小空间的线路隔离,例如隔窗传输电能,此时收发模块的位置是相对固定的;另一种则是面向方便性,例如手机无线充等应用,其收发模块是相对独立的,只是在需要的时候为免除连线的问题,才以感应的方式来相互接近。此时,接受模块是同各种电器连接在一起的,一般有若干个电器就有若干个接受模块。

由于侧重点的不同,其所处的位置也不相同。隔窗传输时,接受模块是出于USB分配器的前端,而各种无线充电器则是处于USB分配器的后端。

作为存储电能的锂电池,其位置应处于USB分配器的前端,以向各种USB电器供电,其前端则是接受太阳能板所提供的电能。

在使用30W太阳能板的情况下,其性价比还是可以接受的。总之,小型USB供电系统还是比较有研究价值的,并且很实用!

在此,再次感谢活动的组织者,给与了大家体验CH246与CH241的机会。

网友A:
用太阳能还需要加一个MPPT控制器吧,不然效率太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太阳能还需要加一个MPPT控制器吧,不然效率太低了

在太阳能板功率小的情况下,怕能耗占比大一些,没考虑用MPPT控制器,太阳能板加大功率后,可以去试试。

目前正在做舵机控制双轴的角度调节器,后面再加上光线自动跟踪,来提升效率,先尽量在成本可控范围内来玩。

网友B:
无线充电本身就有很大的损失,现在可以做到到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无线充电本身就有很大的损失,现在可以做到到少?

本来也想测试一下效率,奈何工具不够,好像有一个人有对效率进行测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太阳能还需要加一个MPPT控制器吧,不然效率太低了

有机会买个试试,担心发电功率小时不合算。据说可提升20%~30%的充电效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无线充电本身就有很大的损失,现在可以做到到少?

从效率讲无线充肯定比直接传送效率低,使用它是个效率和用途上的取舍平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