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S有奖活动】分享【PCB设计、焊接】问题或经验

楼主:
欢迎来到MPS探索营“正经玩技术”第三站,分享 PCB 设计、焊接问题或经验,赢兼具颜值与口碑的小米定制双肩包啦!

【活动时间】即日起—2023年4月30日

【参与方式】进入>> MPS 论坛电池管理板块 ,在MPS论坛,以”【MPS探索营+第三站】+标题“为主题,发新帖,分享【 PCB 设计、焊接】问题或经验即可。(如何发帖 >> 点击查看

【温馨提示】活动结束后,MPS将根据发帖内容,评选出优秀帖送出小米定制双肩包。

【礼品设置】小米定制双肩包

网友A:
这坑就深了,一万年也出不了坑呀。人生就是在掉坑、爬坑,有时也可能挖坑,有时也可能看人家入坑。无处不在的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坑就深了,一万年也出不了坑呀。人生就是在掉坑、爬坑,有时也可能挖坑,有时也可能看人家入坑。无处不在 ...

比如说我们最近在测试的是黑芝麻的车载御控芯片,同事在测模型处理单元4个mac 同时运行时就会死。

网友C:
曾经用过2596-5,按照说明书,24伏是没有问题的。我先测试12伏没有问题,就换上了24伏的电压,结果直接炸了,还把后续的昂贵的传感器也给烧了,肝疼啊。

后来看别人用的挺好的。仔细回想,当时 的电感可能选的不合适。

网友D:
可调谐二极管激光吸收光谱分析(TDLAS)技术是一种能够在工业应用中实现对气LAS)技术是一种能够在工业应用中实现对气

网友E:
请问,针对功耗相对高些,体积大些的芯片,但场景应用对体积和功耗又有一定要求?MPS的电池管理解决方案有哪些优势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问,针对功耗相对高些,体积大些的芯片,但场景应用对体积和功耗又有一定要求?MPS的电池管理解决方案有 ...

参与活动需要进入>> MPS 论坛电池管理板块 ,发新帖分享您在【芯片功能测试或结构设计】中的被坑经历、经验及趣事儿等。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调谐二极管激光吸收光谱分析(TDLAS)技术是一种能够在工业应用中实现对气LAS)技术是一种能够在工业应用中 ...

参与活动需要进入>> MPS 论坛电池管理板块 ,发新帖分享您在【芯片功能测试或结构设计】中的被坑经历、经验及趣事儿等。

网友:
引用 网友C:
曾经用过2596-5,按照说明书,24伏是没有问题的。我先测试12伏没有问题,就换上了24伏的电压,结果直接炸了 ...

参与活动需要进入>> MPS 论坛电池管理板块 ,发新帖分享您在【芯片功能测试或结构设计】中的被坑经历、经验及趣事儿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比如说我们最近在测试的是黑芝麻的车载御控芯片,同事在测模型处理单元4个mac 同时运行时就会死。

参与活动需要进入>> MPS 论坛电池管理板块 ,发新帖分享您在【芯片功能测试或结构设计】中的被坑经历、经验及趣事儿等。

网友:
在设计一些体积紧湊的仪表时,每块线路之间是通过焊盘既做连接,又做固定,感觉自己就是一木匠,用卯榫结构在画线路板,而且线路板上还有很多缺口,以用来使它用卡口固定在塑料外壳上,在器件安装时,得考虑对面线路板元件的高度是否干涉,还要操心调试时,测试点和调节点是否能方便测试和调试。搞一个产品,不谈功能实现,就画线路板,游标卡尺都磨得铮亮。

网友:
哈哈哈,入坑,我当时测逆变器柜,柜子48伏直流,加电1000套,刚测完;测试组有事,回来刚好测到24伏逆变器柜了,你猜到的,加电电容放炮了,3个,很响亮,是一个一个爆的

网友:
维修PLC柜时,排查半天时间,不开机,原因是开关电源24伏,其中一路输出110伏直流,造成后级保护,维修措施更换开关电源,或是电源直流24伏并联出两路给PLC供电。

网友:
我头像照片是在维修儿童电玩汽车的时候拍的,

发现了故障原因,SRC继电器烧坏,被维修过,

拆下后未安装导致不开机,安装,开机。

后来不运动,是因为电机线路磨断了,换线好了。

网友:
还有一次维修电玩摩托车,

是直流电源有一个无输出,

正好有一个直流电源没坏的

同型号电玩,替换法,修复。

网友:
没有做过特别大型的电路板,经验心得很简单,一是做好替代选型芯片预案,二是考虑三次维修的开孔和间隙,三是数模电、电源、电感、mos、大功率器件隔离,四是用户产品做好定义互换焊点和短接,五是给芯片和电容在高低温状态留足形变余量,PCB这东西,枯燥时需要细心,愉悦时需要冷静,

网友:
没有看到

网友F:
软件工程师发的硬件电路帖子!!!

https://forum.monolithicpower.cn/t/topic/3220?u=450193759

网友:
之前弄过esp8266模块,没有底座,我自己加了个底座,不过需要加三个电阻,但是电阻大小又不一样,最终还是失败了,我焊接错了,下载一直发热。真的服了,后来厂商来调研,说不合适,搞不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软件工程师发的硬件电路帖子!!! https://forum.monolithicpower.cn/t/topic/3220?u=450193759

网友:
怎样参加?

网友:
进入>> MPS 论坛电池管理板块 ,以”【MPS探索营+第三站】+标题“为主题,发新帖,分享【 PCB 设计、焊接】问题或经验即可。(如何发帖 >> 点击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