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池CDK通过socket通信

楼主:
用socket连接CDK时,CDK点击Pause Debugger时,socket服务端怎么获取到当前停止状态?

网友A:
在CDK程序由运行状态变为停止运行状态时,CDK并未发送数据包告知服务端停止,服务端如何获取到停止状态呢

网友:
有超时设置的吧,超过时间没有反应是不是会有主动踢出的机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CDK程序由运行状态变为停止运行状态时,CDK并未发送数据包告知服务端停止,服务端如何获取到停止状态呢

你好,感谢你的回复,我是在CDK远程调试程序时遇到的问题,程序何时停止运行,是由用户决定的,如果在服务器这边设置超时的话,似乎不是很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