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OTION2GO套件】MCEWizard软件自定义参数设置一

楼主:
【iMOTION2GO套件】MCEWizard软件自定义参数设置一

经过这么久的学习,现准备运用MCEWizard软件来实际设计参数,MCEWizard软件如果是自定义参数的话,参数内容比较多,依控制IC的型号而异,最多可有将近一百项,这些参数是软件用提问题的方式来让用户自行计算或选择参数的,虽然也需要我们自己计算,但软件会把通用的且非常重要的参数计算方法或公式大概提示出来。这么多的参数根据我们的需要进行选择,很多参数我们也可以选择默认的,但如果能熟悉并掌握这些参数的计算与使用,对我们设计是非常有好处的。这也是为什么本人会在这里进行这样的尝试,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地掌握这两个软件,同时也有利于我们对控制电机的相关参数的更加深入地理解和掌握。

下面就准备用另一个电机来替代DEMO里的电机进行参数重新设置。

1.鼠标左击FILE,选择Create System Configuration File,如下图所示,会弹出对话框是否需要创建一个新的配置模板文件,直接点击YES即可;

2.为新的配置模板选择主控制IC器件,选择IMC101T;

3.选择用户自定义参数设计;

  1. 系统的基本配置选项,这里主要注意以下内容:IC封装管脚数选择TSSOP-38,电机频率一般小于20K,这个会影响到CPU时间使用率大小;电机电流分流可选择调配电流采样或是单电流采样;

  1. 电机型号,这里就默认,然后点击下一步;

  1. 电机额定电流,此电流为有效值;注意软件里的提示,功率板里逆变电源的输出电流与电机的电流的关系,是逆变电源的输出功率大于电机的电流;

  1. 电机极数,这里选择6;极数是N、S极总共的个数,这个根据所使用的电机而定;

  1. 电动机的每相绕组电阻,实测电机,里面有图示测量方式。当测量绕组结果乘以2以获得Y或三角形连接电机的每相电阻值时,如果电机绕组电阻低,则需要调整电缆和接触电阻

  1. 电机绕组的电感值。这里也了解下电机的d轴和q轴,电机中的直轴(d轴)电感和交轴(q轴)电感。d轴和q轴是电机转子上建立的一个坐标系,此坐标系与转子同步转动,取转子磁场方向为d轴,垂直于转子磁场方向为q轴。这些参数是可以从电机参数里直接得到,有LCR测试仪也可以自己测量。

  1. 电机转动所产生的反电动势,软件里提供了计算公式;

  1. 最小与最大转速的选取,本人认为取电机参数里面的范围内值,且留一些余量做保障;

  1. 速度上升率:这设置了速度调节器参考值的增加和减少速率;

  1. 开环速度爬坡率,此参数定义电机启动行为,将该参数设置为零将绕过开环状态,而非零值定义开环状态下的速度斜坡率。

14.停车时间;停车,在启动之前,将转子对准已知位置,以提高启动可靠性。将此参数设置为零将禁用驻车,而非零值将启用驻车并设置驻车时间

15.低速电流限制,此参数设置应用低速电流限制函数时的上限速度阈值;

16.低速限流,此参数设置应用低速电流限制函数时的上限速度阈值。在电机启动期间,电流限制设置为低速电流限制。当电机速度在最小速度和低速阈值之间时,电流限制在低速电流限制和电机电流限制之间作为电机速度的线性函数增加。当速度高于低速阈值时,电流限制设置为电机电流限制。低速电流限制功能支持风扇控制等应用,其中应用负载在低速时明显低于高速时。低速限制可实现平滑

在高速时不限制电机功率的情况下启动。

17.电机初始角度的感应,此参数启用启动前检测转子角度的初始角度传感功能。

初始角度感测通过在启动前注入电机电流几毫秒来估计转子角度,如图所示。当在无传感器FOC控制中使用时,它总是以正确的方向启动电机,并避免在停车过程中可能发生的反向运动。初始角度感测后,控制器切换到MOTORRUN模式,采用无传感器FOC闭环速度控制。

初始角度估计依赖于转子磁显著性,并且在电机Ld与Lq之比小于95%且平均电感大于0.1mH时表现良好。

MCEWizard根据输入的Ld和Lq电机参数自动计算控制参数。

该方法只考虑初始角度测量,因此在驱动高惯性负载时可能需要调整通量估计器。这里没有用到,所以选择关闭使能。

18.UART节点地址,当有多个从设备时,UART节点地址值(1-15)用于联网。每个从节点由其唯一的节点地址标识。

如果接收到地址为0x00的消息,则所有从设备执行命令,但不会向主设备发送回复。

如果接收到地址为0xFF的帧,则从设备将执行命令并向主设备发送回复。此处不需要联网工作,只选1。

19.用户UART功能定义,此参数选择用于用户界面的UART信道(UART0或UART1)。如果选择UART1,则UART 0分配给调试接口(MCE设计人员),如果选择uart0,则uart 1被分配给Debug接口,如果禁用了用户uart,则将UART0分配给Debug接口。UART0是调试接口的默认端口,因此更改用户UART功能需要更改调试接口连接。

20.UART 通信的波特率,这里选择57600。

21.UART 发送延时,这里选择不需要延时。

  1. 安全功能测试使能的开与关,这里关闭。

  1. 控制电压,用的是3.3V。

  1. 基于温度的CPU时钟补偿,由内部振荡器产生的CPU和系统时钟的精度随温度而变化。MCE使用来自芯片上温度传感器的测量值对内部振荡器进行定期运行时校准。请检查相关IC数据表中提供的校准时钟精度。此参数允许用户在必要时禁用振荡器校准.

25.控制输入测量,

26.多种电机参数设置,这里只控制一个电面,所以选择关闭。

27.设置参数编号,这里是不需要的,选择0。

28.最大DC母线电压,这里是15VDC。

29.过压数值。

  1. 欠压数值。

31.直流母线临界过电压电平,该参数设置了系统配置所需的额外过电压保护,该系统配置允许将总线电压驱动到安全水平以上。

32.直流母线感应高电阻

以上参数暂且这样设置,如有问题会进行调整。自定义参数的设置还有一部份,由于参数量大这一往篇先到这里,后面会继续。

网友A:
在参数选择上确实很方便,但前提是这些参数需要非常明白他们的意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参数选择上确实很方便,但前提是这些参数需要非常明白他们的意义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