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路中的器件组合是怎么工作的?

楼主:
各位老师,下图红框内电路中的器件组合是怎么工作的?

网友:
红色框内是一个P沟功率MOS管,其门极与源极之间并联了一个稳压二极管。

网友:
此图中未标注哪一侧是电源,哪一侧是负载。如果左侧是负载,此P沟MOS管用于控制负载(联接在C42下端与CAR_GND之间,图中未画出)是否联接到电源(CAR_P)。如果右侧是负载,那么这是防反接电路。无论哪侧是电源,稳压二极管用于防止MOS管门极源极之间电压过高而击穿门极。

网友:
楼主应标明输入输出以及输入电压的具体数值。

网友:
MOS管防接反电路

网友:
应该是一个过压保护电路,当输入端电压高于某一值时,MOS管关断.

网友:
谢谢老师们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