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246&CH241无线充电套件测评+隔着窗户玻璃点个灯

楼主:
    现在房屋在装修前很少会给墙上面预留开孔,方便后面安装其他设备,除了空调孔。但是空调款一般固定在几个房间里面,非常的不方便后期比如安装 监控摄像机、太阳能板等这种需要用到电源的设备。

     今天,我们可以利用CH246&CH241无线充电套件来实现低压隔窗户玻璃传输电压。看看效果怎么样。

     先做好准备,把无线发射端粘贴在玻璃上面。

由图可见,隔着窗户,可以把灯点亮。

此时,我们还不知道到底传输过来的电流电压是多少。利用万用表我们来测试电流电压是多少。

先测试电流:

测试可得,电流在500ma左右。再来看看电压是多少。

电压在4.2V左右。发射的的输入电压是5V,现在接收端通过玻璃后,测得的电压是4.2V,在传输过程中损耗了0.8V。

算算损耗还是蛮大的!!!对此,我们可以提高输入电压,来抵消传输中带来的损耗。

接收端电压4.2V,电流500MA,功率2.1W左右。猜想,是否是发送和接收线圈太小而引起的结果了?如果,加大发送和接收线圈是否可以抵消损耗大的影响?

后面,有调节的话,可以试试。

网友A:
接收端电压4.2V不是传输过程中的压降,是负载产生的压降,把灯(负载)去了,再量量接收端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接收端电压4.2V不是传输过程中的压降,是负载产生的压降,把灯(负载)去了,再量量接收端电压。

是的,应该是负载太重了,空载应该还是有5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