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珠选型

楼主:
磁珠选型
磁珠在滤波中有着重要的作用,通常设计中会如何进行选型呢?比如根据需要滤除的多少HZ的干扰信号选用多少欧姆@频率的磁珠呢?磁珠标称值的定义是在多少频率下阻抗为多少。比如100Ω@100M

网友:
学会看懂阻抗频率曲线

找使用磁珠的阻抗频率曲线

问代理要,向厂家索

网友:
磁滞曲线得细看 用的时候要经过复杂计算的~

网友:
 Z=R+X,R是就是上面等效电路中的交流电阻,X就是电感的阻抗

 在100MHz频率下的阻抗值是100欧姆

网友:
磁珠不可能随便用吧?有直流电阻DCR,频率等重要参数,关键是如何进行选型

网友:
标称阻抗@测试频率:1kΩ@100MHz 误差:±25% 直流电阻(RDC):120mΩ 额定电流:1.5A 电路数: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