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Cad~1~构建一张原理图

楼主:
       从AD到Kicad最不习惯的就是滚轮+ctrl做放大,那么先来处理这个问题,打开偏好设置,快捷键ctrl+,或者在标题栏点击偏好设置->偏好设置如图1所示。

图1:偏好设置

图2:设置ctrl+滚轮上下调整放大缩小

小技巧:

       CTRL+滚轮+移动鼠标=拖拽图纸,具体快捷键见下

图3:鼠标滚轮快捷键

调出快捷键快捷指令ctrl+f1

在原理图绘制中,调出原理图库的快捷键为A

图4:调出元件库快捷键

具体不同的东西快捷键是什么只要将鼠标放到对应图标上就能了解快捷键怎么操作

图5:快捷键指示

实例:构建减法器

使用到的快捷键旋转电阻方向:R  添加网络标号L

网友A:
跨度够大了,又开始整Kicad了

支持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跨度够大了,又开始整Kicad了 支持一下

AD 公司就买了两套,排队太麻烦,正在做用kicad的第一个项目

网友B:
  kicad 画的第一张PCB

网友:
引用 网友B:
kicad 画的第一张PCB

网友:
还是挺好上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