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原理图中的2个4.7uF的电容是什么意思

楼主:
电源原理图中的2个4.7uF的电容是什么意思

网友:
这个电容,是为了在功率三极管关断瞬间向三极管基极提供轻微的反向偏置。

双极型三极管在关断时,发射结由正向突然转为反向。PN结的特性。由正向突然转为反向时,会在瞬间反向流过大电流,好像此时PN结在极短时间内短路一样。

网友:
驱动电路中加入二极管VD7VD8,又并联上电容C10C11。在驱动变压器向功率三极管基极提供正向驱动电压时,二极管导通,驱动电流经二极管R6R10流入功率三极管基极,使三极管导通。此段时间内二极管和R6或R10上的压降对电容C10或C11充电,充电方向如图中所标注。

网友:
当驱动变压器绕组上电压反向时,二极管关断,电容C10或者C11上的电压与驱动变压器绕组上电压叠加,为三极管基极提供反向电流。注意此时电流比正向驱动时要大得多,因为与二极管串联了150欧电阻,但电容这条支路并没有串联电阻,所以反向驱动电流比正向驱动电流要大很多。这有助于三极管快速关断。

网友:
三极管导通时间通常比关断时间短得多,关断时间比较长,三极管不能迅速关断,是早年间开关电源提高PWM频率的很大障碍。有了二极管电阻和C10C11电容,可以让功率三极管比较快关断,这就有可能提高开关电源工作频率,使主变压器T1和滤波电感L3体积减小,整机体积重量均减小。

网友:
应该注意的是:此电路(包括主变压器T1整流滤波电路驱动变压器T2)是个自激电路,没有控制芯片TL494也可以产生振荡。这一点从主变压器T1一端接驱动变压器T2的一个绕组(第8脚)即可看出来。TL494的作用,并不是输出PWM脉冲去驱动功率三极管的基极,而是通过小三极管V3V4使功率三极管在适当的时刻关断。

网友:
这是在功率MOS管尚未取得应用,开关电源功率级仍要靠双极型三极管实现那些年代的电路。功率MOS管使用后,这种电路就很少见到了,可以说是历史遗存。

网友A:
这2个电容的学名叫“三极管加速电容”,作用是提高三极管开启速度,具体原理我就不贴了。楼主自己百度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2个电容的学名叫“三极管加速电容”,作用是提高三极管开启速度,具体原理我就不贴了。楼主自 ...

实际的电源是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2个电容的学名叫“三极管加速电容”,作用是提高三极管开启速度,具体原理我就不贴了。楼主自 ...

能提供一下资料吗

关于电源的三极管加速电容

网友A: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76185-1-1.html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78647-1-1.html

这2个是本网站的说明,其他的自己百度,一共就几句话,还要什么资料。

网友:
虽然电路是历史电路,但是学习理解还是有意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76185-1-1.html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78647-1-1.html ...

再看

已经非常感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