耳机子两根线断了有没有正负

楼主:
先上图:

耳机子两根线都断了,网上搜的说没有正负。还说要去掉漆。

两根线一根黄的,一根绿的,那根绿的是不是涂漆了,怎么去掉啊?谢谢!

网友A:
无所谓正负,但最好观察一下,根据断线残骸判断一下原来的接法。如果导线是漆包线才需要除漆,但漆包线用于耳机的很少见,如果确实是,用刀刮掉即可焊接。有些漆包线甚至不用除漆,用的是温敏漆,烙铁的温度可自动融化漆层。所以,不会判断的话,先尝试直接焊接,不吃锡再用刀刮。焊接时注意使用松香助焊。

网友:
看残骸的断口就能分辨出来哪里是哪里了 焊接就是基本功~相信楼主

网友:
普通耳机是不分的

网友:
耳机是分正负的,你查耳机喇叭的图片,有的会标正负极。

网友B:
或者是用颜色标记。

网友A:
关于耳机的极性可别教条!

较真的话,扬声器、耳机的接线确实讲究极性,这里涉及到声音的相位问题,但这仅对多发声单元才有意义。楼主涉及的仅仅是耳机,且为常规单线圈耳机,极性问题在此毫无意义。

之所以建议最好按原线序接线,只是对观察力的强调,不涉及极性的必要。从使用角度讲,随便接根本无所谓,哪怕两个耳机的相位相反也决不会对使用有丝毫影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关于耳机的极性可别教条! 较真的话,扬声器、耳机的接线确实讲究极性,这里涉及到声音的相位问题,但这 ...

这点我可不同意chunyang的了,耳机电流是直流脉动,不是交流电,所以有极性,最易观察的就是低音喇叭,正常鼓点喇叭是向外运动的,你将低音炮喇叭线反接,喇叭是向内运动的,声音一点也不一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关于耳机的极性可别教条! 较真的话,扬声器、耳机的接线确实讲究极性,这里涉及到声音的相位问题,但这 ...

哪怕两个耳机的相位相反也决不会对使用有丝毫影响----绝对有影响哦,因为喇叭是有结构的,正常接线你在喇叭前面听,反向接线你在喇叭后面听,理论上声音是一样的,但实际受喇叭结构的影响,声音完全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点我可不同意chunyang的了,耳机电流是直流脉动,不是交流电,所以有极性,最易观察的就是低音喇叭,正 ...

看清楚——我说的是“关于耳机的极性可别教条”!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哪怕两个耳机的相位相反也决不会对使用有丝毫影响----绝对有影响哦,因为喇叭是有结构的,正常接线你在喇 ...

关于扬声器,从来就没有前后听“理论上声音是一样的”之说,前面面对的是纸盆,后面则存在巨大的磁铁和支撑结构,何来“理论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无所谓正负,但最好观察一下,根据断线残骸判断一下原来的接法。如果导线是漆包线才需要除漆,但漆包线用于 ...

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或者是用颜色标记。

谢谢!下面的图是不是带红色是正极?

网友:
感觉是存在正负的,你可以直接接一下,要是没有声音可能就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或者是用颜色标记。

我这个耳机既没黑色也没红色。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下面的图是不是带红色是正极?

有标记的是正极。可能用各种颜色做标记。

网友A:
还在扯极性,看来有必要讲讲扬声器/耳机的极性问题。

首先,不论扬声器还是耳机,这里不考虑整合有源器件的情况,仅就扬声器/耳机本身,其工作条件是纯交流,决不是什么“脉动直流”。8楼帖在概念上全错,注意是全错!

某些廉价数字耳放,为了极端节省成本,未用低通滤波器,而是利用耳机振膜的机械惯性来等效实现低通,加载在耳机上的波形用示波器对地去看的话,确实是一串“直流脉冲”,但这类耳放电路都是桥式输出,耳机并非接地,故没有直流分量。如果耳机接地的话,必须加隔直电容。也就是说,即使是最廉价的数字耳放,耳机仍工作在纯交流下,不存在直流偏置。

重要的概念——所有扬声器、耳机的纸盆/振膜必须工作在以静态即不加电时的位置为中心,前后等幅运动的状态下,不存在单向只向前或向后的运动状态。如果前后位移量不同,带来的结果就是明显的失真。8楼说的低音扬声器的纸盆向外运动其实是一种视觉错觉以及某些扬声器工艺限制导致的振膜系统前后运动阻尼系数不同共同导致的,后者在高端音箱的低音单元上就不会出现。

那为什么扬声器要有极性?答案涉及到两个方面,最重要的一个是为了统一声波的相位。多扬声器系统发出的声波必须同相,否则会在空间叠加干扰,而刻意利用这一现象就是所谓的“主动降噪”。另一个原因是为了在特殊工况下保护扬声器的结构。先说一下扬声器极性的定义:给扬声器施加一个直流电流,如果纸盆向外运动,与直流电源正极相连的音圈引线端即为正极。过去,最常用的音频功放是OTL电路,其特点是输出端与扬声器间串联有一个隔直耦合电容,其容量往往很大。在OTL电路上电暂态期间,隔直电容会被充电至1/2Vcc,这个过程就是对扬声器施加纯直流的过程,纸盆将单向运动,这就是开机冲击声的来源。观察扬声器的结构可知,纸盆运动的范围是有限的,尤其是向内运动时音圈承托结构很可能会在过大位移时撞击到坚硬的结构件上(术语叫“碰底”),经常撞击会导致音圈承托结构磨损进而导致扬声器报废,所以上电暂态时规定扬声器纸盆必须向外运动。顺便一说,这个暂态过程也是导致观察者对扬声器纸盆运动方向发生错觉的根本原因。

如果不存在上电暂态的直流冲击是不是可以不在意扬声器的极性呢?多扬声器系统只要保证声波同相就可以不在意,而单扬声器系统则完全可以不在意。现代功放的主流是桥式D类放大器,没有隔离电容。

最后说一下耳机。

不考虑特殊的多音圈耳机,仅就常规单音圈耳机而言,极性无所谓,因为耳机与扬声器不同,耳机事实上工作在单一状态,两只耳机间不会发生互扰。正是因此,我在7楼说——哪怕两个耳机的相位相反也决不会对使用有丝毫影响。那如果耳机是用OTL电路驱动呢?那也无所谓,因为耳机的音圈很轻,振膜尺寸很小,运动位移量也很小,即使上电暂态被施加直流也不会导致碰底磨损。

网友:
既然耳机极性不重要,那为什么耳机内部还会有极性标志呢?这主要是生产工艺管理的需要,即严格保持一致性对维护产品质量非常重要。

另外,在一些耳机内结构设计时,会刻意将负极焊盘做的较大,这在过去OTL耳放时代很常见。OTL存在接地,为避免引入干扰,那时的耳机引线往往使用屏蔽线或准屏蔽线(为省成本而未编织),为了屏蔽层的易焊性,负极焊盘自然可能设计的较大,而且有些讲究的耳机会将耳机内金属部分接地以增强屏蔽效果。

网友:
再说说低音扬声器吧。

低音扬声器的特点是功率大,因为人耳对低音相对不敏感,对强大的低音冲击却又往往比较喜好,所以低音扬声器才被设计为相对较大的功率。功率大意味着纸盆/振膜的位移量大,这就对低音扬声器的设计提出了特殊要求,即支撑结构的设计难度增加。有没有办法在控制成本不大幅增加的情况下,提高低音扬声器的发声功率呢?确实有,那就是将扬声器纸盆向内运动的阻尼增加,避免大功率输出时的碰底。我曾经按压过一些低音扬声器的纸盆,发现向内按压会比从后面向外按压更费劲,于是就思考为什么会这样,结论就是为了防止碰底。显然,这样会导致失真。不过问题不大,因为人耳对低音的保真度分辨率不高。

前帖中曾说过,视觉错觉和低音扬声器前后运动阻尼系数的不同会导致观察者对纸盆运动方向的错误判断,但如果认真分析功放电路那就不应该了。

网友A:
以上三个帖子应该把有关问题都解释清楚了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哪怕两个耳机的相位相反也决不会对使用有丝毫影响----绝对有影响哦,因为喇叭是有结构的,正常接线你在喇 ...

普通动圈式扬声器确实标注有极性,不过这个极性仅在一个音箱内装有多个扬声器或者立体声左右声道情况下才有意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哪怕两个耳机的相位相反也决不会对使用有丝毫影响----绝对有影响哦,因为喇叭是有结构的,正常接线你在喇 ...

【正常接线你在喇叭前面听,反向接线你在喇叭后面听,理论上声音是一样的,但实际受喇叭结构的影响,声音完全不一样。】

无论怎样接线,扬声器前面听和后面听,声音绝对不一样。即使都在前面,正对扬声器和侧面45度角,听到的声音也不一样。这是扬声器的指向性问题,与两条线的极性不能混为一谈。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点我可不同意chunyang的了,耳机电流是直流脉动,不是交流电,所以有极性,最易观察的就是低音喇叭,正 ...

【耳机电流是直流脉动,不是交流电】

普通动圈式扬声器不允许输入带直流成分。简单地说,直流成分将增加音圈发热,严重情况下会将音圈烧毁。说复杂些,输入有直流成分,音圈必定偏移磁场的正中位置,这将增加扬声器的非线性失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以上三个帖子应该把有关问题都解释清楚了吧……

感谢大佬打这么多字,解释的很详细,我在仔细看看,我说的可能有一些错误,但是耳机是立体声,肯定涉及声音相位的问题,所以耳机喇叭焊线一定是分极性的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普通动圈式扬声器确实标注有极性,不过这个极性仅在一个音箱内装有多个扬声器或者立体声左右声道情况下才 ...

maychang大佬也回复了,这个回答非常精辟,耳机是双声道立体声吧,所以还是分极性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耳机电流是直流脉动,不是交流电】 普通动圈式扬声器不允许输入带直流成分。简单地说,直流成分将增 ...

是的,学习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感谢大佬打这么多字,解释的很详细,我在仔细看看,我说的可能有一些错误,但是耳机是立体声,肯定涉及声 ...

前帖中我也说过——耳机是独立工作的(每只耳机发出的声音只被一只耳朵听到),两只耳机间不会发生互扰,所以声音相位问题对耳机而言反而不存在。

网友:
引用 网友B:
maychang大佬也回复了,这个回答非常精辟,耳机是双声道立体声吧,所以还是分极性的吧?

【耳机是双声道立体声吧,所以还是分极性的吧?】

这个问题,chunyang在27楼已经回复,且很简明扼要,我就不多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帖中我也说过——耳机是独立工作的(每只耳机发出的声音只被一只耳朵听到),两只耳机间不会 ...

谢谢回复,经过你这么一说,我也学习了很多,我再查查相关资料。

网友:
感谢chunyang版主的科普,一个接线问题,涉及到那么多科学道理,学无止境!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在扯极性,看来有必要讲讲扬声器/耳机的极性问题。 首先,不论扬声器还是耳机,这里不考虑整合有源器 ...

春阳不愧是大师级的人物。

网友:
一般耳机线外部都是有一个保护的,像丝网一个的保护,应该不是漆吧,不过那种线不好粘锡。看颜色接上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