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Cad~2~原理图到PCB

楼主:
KiCad~2~原理图到PCB

图1:检查运行ERC

图2:运行ERC结果

       根据报错,修改符号名称,这下就用到了自动注释

图3:批注原理图

图5:运行批注原理图后的效果

图6:使用编辑符号字段填电阻值

图7:编辑原理图参数以及添加封装

图8:选择封装

       添加完封装后,就可以原理图更新到PCB了

图9:更新原理图到PCB

图10:PCB 图

小技巧:

使用R键旋转器件

使用V键放置过孔/切层

使用X放置连接线

过滤器在PCB界面右下角

图11:过滤器

板框层为edge.cuts

图12:画板框设置

       也可以使用眼睛图标,关闭要显示的层。或者网络飞线

图13:设置捕捉栅格Grid 相当于Altium G的效果

图14:切换公制英制

图15:放置卡尺测量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