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CAP导致继电器电流尖峰?

楼主:
下图这个电路,测量最开始的输入端电流和继电器电流,分别是情色和黑色,那个黑色尖峰就是继电器的电流,去掉X-CAP后就没有了,是因为X-CAP导致的吗?不懂什么机理

网友A:
【下图这个电路,测量最开始的输入端电流和继电器电流】

是在电路中哪一点测量电流?尽可能标注清楚。

网友B:
测量的是电流,如何测量的?测量点在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测量的是电流,如何测量的?测量点在哪里?

继电器左上角触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图这个电路,测量最开始的输入端电流和继电器电流】 是在电路中哪一点测量电流?尽可能标注清楚。

继电器左上角

网友:
去掉X-CAP后电流尖峰就没有了。想不出这里面的因果关系,不知道问题在哪里。

网友:
你依然没有说是如何测量的。测量时,必须保持负载一致,且两次测量间的时间足够使负载恢复初始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