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上升沿触发的问题

楼主:
关于上升沿触发的问题:

1、上升沿是如何被检测到的,是前一个时间采一下样为0V,后一个时间采一下样为3V,就判断出现了一个上升沿吗?

2、这个上升沿的最高电平的标准是最低为VCC的百分之几?

3、这个上升沿 需要 考虑  陡峭 程度吗,即 其斜率  必须大于多少度  才为上升沿吗?

网友A:
那个芯片的接受端都有明确定义 建议去看下datasheet 里面写的很清楚的~

网友:
对51单片机之类来说,上升沿是某输入引脚在某个时钟周期内先检测低电平,在下一个周期内检测到高电平,下降沿是一个周期内检测到高电平,下一个周期内检测到低电平。由此判断是上升沿还是下降沿还是电平未变化。

但对数字芯片(门电路)来说,并非如此。很显然,普通门电路芯片根本没有时钟,也就不可能用这种方法检测。

网友B:
【这个上升沿的最高电平的标准是最低为VCC的百分之几?】

不同的芯片,规定不同。例如74HCXXXX系列芯片和74LSXXXX就大不相同,即使同为CMOS工艺的74HCXXXX和74HCTXXXX芯片也不相同。显然需要查该类芯片的datasheet。

网友B:
【这个上升沿 需要 考虑  陡峭 程度吗,即 其斜率  必须大于多少度  才为上升沿吗?】

不同的芯片要求不同,需要查阅该芯片的datasheet。对51单片机来说,没有斜率必须大于多少的要求,但对74HCXXXX系列芯片来说,对脉冲上升沿下降沿的宽度就有要求,否则乱工作。

网友:
发在STM栏目里,就按MCU领域来解答吧。

A1:相邻两个机器采样周期读取的IO电平不同即认为发生了沿跳变。

A2:具体去看器件手册,为TTL标准。

A3:不需要,这里涉及的也是TTL电平的逻辑门限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芯片的接受端都有明确定义 建议去看下datasheet 里面写的很清楚的~

谢谢。我查了几个DATASHEET没有看到相关的参数,麻烦您可否帮忙给抓个图,或者 告诉我一下哪个资料的第几页。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上升沿的最高电平的标准是最低为VCC的百分之几?】 不同的芯片,规定不同。例如74HCXXXX系列芯片 ...

谢谢。我查了几个74HC595的DATASHEET没有看到相关的参数,麻烦您可否帮忙给抓个图,或者 告诉我一下哪个资料的第几页。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上升沿 需要 考虑  陡峭 程度吗,即 其斜率  必须大于多少度  才为上升沿吗?】 ...

请问,这个74HC系列的芯片不是没有时钟吗?为什么还要考虑上升沿或下降管的宽度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我查了几个74HC595的DATASHEET没有看到相关的参数,麻烦您可否帮忙给抓个图,或者 告诉我一下哪个 ...

Sorry!刚换了个台式机,原来硬盘里面的资料没有完全转到新机器里面,所以没有办法抓图。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我查了几个74HC595的DATASHEET没有看到相关的参数,麻烦您可否帮忙给抓个图,或者 告诉我一下哪个 ...

在菲利普公司的74HCXXXX系列芯片总说明里面有(但各型号芯片的说明书里面没有)。记得是该类芯片上升下降沿时间不能超过1微秒。

网友:
肯定都有复位时许,仔细看。要么你找的文档不全。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这个74HC系列的芯片不是没有时钟吗?为什么还要考虑上升沿或下降管的宽度呢?

【这个74HC系列的芯片不是没有时钟吗?为什么还要考虑上升沿或下降管的宽度呢?】

这类芯片,输入端电平在高电平与低电平之间时,有一小段推挽的上管和下管都轻微导通。都轻微导通意味着电路处于线性工作状态,这就有可能因芯片内部各部分之间的分布电容反馈而产生寄生振荡。产生寄生振荡,当然芯片不能正常工作。如果输入端确定高电平或者确定低电平,那么上下总有一管完全关断,不可能产生振荡。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这个74HC系列的芯片不是没有时钟吗?为什么还要考虑上升沿或下降管的宽度呢?

这个输入端上升下降缓慢问题,我曾实验过。输入端电平缓慢变化时,确实芯片输出不正常,不能按照芯片逻辑有确定的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我查了几个74HC595的DATASHEET没有看到相关的参数,麻烦您可否帮忙给抓个图,或者 告诉我一下哪个 ...

抓图的事情,请稍候。我到原硬盘里面找找。再说一次:具体某型号芯片的datasheet里面没有,总的芯片技术要求里面才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这个74HC系列的芯片不是没有时钟吗?为什么还要考虑上升沿或下降管的宽度呢?

而且,这个上升下降沿宽度问题,只有74HCXXXX或者74HCTXXXX芯片才有。双极型工艺的74、74S、74LS系列芯片都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我查了几个74HC595的DATASHEET没有看到相关的参数,麻烦您可否帮忙给抓个图,或者 告诉我一下哪个 ...

找到一份。见红色框内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我查了几个74HC595的DATASHEET没有看到相关的参数,麻烦您可否帮忙给抓个图,或者 告诉我一下哪个 ...
找到一份。见红色框内数据。

老师yyds~ 楼主就是类似于这样的 有些还有图纸 标注上升沿下降延和抖动等

网友:
值得注意一点 你还要看持续时间的

网友:
是在寄存器里记录了前一个信号的状态,如果前一个信号为0,后一个信号为1,则为上升沿,而信号怎样算有效信号,各个产品手册都为有说明,你去看一下产品技术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