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ESP32全系列中射频最大吞吐能达到多少bps?

楼主:
现在想用ESP32发送数据,数据量大概40Mbps左右,请问使用ESP32发送能实现吗?

网友:
注意是数据(传输)率,而非数据量。ESP32支持最高150Mbps的数据率,但要考虑协议的开销,如果还存在某些编码,实际数据率还会下降。但在信噪比以及编程适当的条件下,40Mbps的数据率应该没问题。

网友A:
这里是乐鑫官网的相关资料,你看一下,里面有一些测试数据。

https://docs.espressif.com/projects/esp-idf/en/latest/esp32/api-guides/wifi.html#esp32-wi-fi-throughput

另外我前些日子有一个150M wifi速度测试的帖子,你也参考一下。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230342-1-1.html

还有参考一下网上其他网友的测试速度。

https://blog.csdn.net/hxl5955/article/details/122600986

综合以上,还要考虑MCU主频,MCU处理别的数据,协议等,我认为不能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B:
数据量大概40Mbps,什么设备啊,数据这么大

网友:
应该是可以,但是这么高速率估计不太稳定。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里是乐鑫官网的相关资料,你看一下,里面有一些测试数据。 https://docs.espressif.com/projects/esp- ...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230342-1-1.html这里RTL8189的速度还是很快的,不过我想用FPGA通过UDP发送数据,SDIO协议在FPGA上不好实现,就想着用ESP32只处理数据接收和发送不知道够不够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数据量大概40Mbps,什么设备啊,数据这么大

传输视频

网友A:
引用 网友C: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230342-1-1.html这里RTL8189的速度还是很快的,不过我想用FPGA通过UD ...

我认为是不可以的,

UDP RX

30 MBit/s

85 MBit/s

iperf example

UDP TX

30 MBit/s

75 MBit/s

iperf example

我给你的乐鑫官网的速率,你要的速率是40M,wifi传输数据最少要留有50%的冗余,所以,乐鑫的芯片理论上速率就不够,还有你的FPGA和乐鑫的芯片之间用什么接口能到40M的速率你想过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认为是不可以的, UDP RX 30 MBit/s 85 MBit/s ...

可通过QSPI或者CAM接口和FPGA通信,如果WIFI速率不够就没办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