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流检测电路是怎么工作的?

楼主:
 主要想知道第二个运放芯片构成的是什么电路有什么用,然后为什么后面一定要接一个光耦?

网友:
第二个运放(U5B)是开环工作,就是一个比较器。该运放将第一个运放的输出与TL431输出的基准电压进行比较,判断第一个运放的输出是高于还是低于基准电压。

比较器的输出是开关量,故可以用光耦隔离。

网友:
U5A为差分放大器,U5B为比较器,二者构成一个过流检测电路。当流经R124-R127的电流超过设定的门限时,U5B反相输入端的电平会超过同相输入端的比较基准电平,于是U5B输出翻转,光耦LED导通,进而Q3给出过流信号。

这里接光耦是为了隔离电路左右两侧(指光耦的两侧),左侧电路的电源和地与右侧电路是完全隔离、各自独立的,这样被检测电路就不会将噪声耦合到右侧电路中。

网友:
光耦是电转光再转电 用来隔离的

网友:
光耦是隔离器件,前段明显大于后端,不同供电系统的部分使用光耦隔离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