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单片机的复位电路,在单片机刚加电到单片机开始正常工作这中间,复位电压问题

楼主:
请问单片机的复位电路,在单片机刚加电到单片机开始正常工作这中间,为什么说 复位电压的波形如果不够陡峭会导致单片机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
瞎猜一句~ 上升沿检测的~斜率或者值不够或者维持时间不够 很可能不复位

网友:
应该是从低电平到高电平不能太陡峭吧,这个陡峭程度由电容值决定的。

网友:
【请问单片机的复位电路,在单片机刚加电到单片机开始正常工作这中间,为什么说 复位电压的波形如果不够陡峭会导致单片机不能正常工作?】

未闻上升沿(或者下降沿)不够陡峭单片机不能复位,倒是上电时上升沿(或者下降沿)过于陡峭,可能使单片机不能正常工作。这是因为单片机大多有石英晶体作为时钟,上电之前石英晶体并不产生振荡,上电后需要过一段时间才能够产生稳定的振荡作为单片机的时钟信号。如果石英晶体还没有产生稳定振荡也就是单片机的时钟还不稳定时单片机就进入工作状态,那么因为时钟不稳定可能导致单片机工作也不正常。所以复位需要一定时间来使石英晶体达到稳定状态,从上电到单片机开始工作(执行第一条指令)这段时间不能太短。

网友:
不会,因为单片机是电平复位,你不陡峭,只不过时间能长一点,但不会不工作

网友:
不存在楼主的说法,复位信号的斜率与MCU能否正常工作无关。看来楼主还没有理解复位电路的作用和工作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