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N-Mos管的体二极管参数,画红框的两项参数,在选型时看哪个?

楼主:
比如就是知道负载的额定输出电流的话,用哪一个评估?用上面的吧?我看下面是Tj=150℃,意思测试条件是不是更严格?这个参数用来评估什么的?

网友A:
还有IF SM和IF  RM参数啥意思,用来干嘛的

网友:
下面三行数据是结Wendy为150摄氏度时的数据。显然高温时恢复时间更长,恢复电量更多,恢复时的电流更大。

你的功率MOS管显然不会工作于室温,不过也不会工作到150摄氏度,所以你的功率MOS管内体二极管反向恢复数据比上面三行要大,比下面三行要小。本着从最恶劣条件出发的原则,应该按照下面三行考虑。

网友:
【这个参数用来评估什么的?】

当然是评估功率MOS管体内的寄生二极管反向恢复特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有IF SM和IF  RM参数啥意思,用来干嘛的

这个不是功率MOS管的datasheet,而是晶闸管的datasheet。所以不能 “还有”,必须说明是晶闸管,最好说明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IF SM和IF  RM参数啥意思,用来干嘛的

晶闸管通常工作于工频(50或者60Hz)。红色框说的是测试条件:半个正弦脉冲,持续8.3ms。显然这是美国的条件(美国使用60Hz工频)。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IF SM和IF  RM参数啥意思,用来干嘛的

【IF SM和IF  RM参数啥意思】

第二列已经说得再清楚没有了。IF SM中的IF是正向电流,S是Single,单次。RM中的R,是Repititive,重复。

网友:
先说清楚应用需求,不同应用需关注的参数不同。比如,做嵌入式系统中的负载开关与做ACDC开关电源的MOS管需要关注的参数可就差远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是功率MOS管的datasheet,而是晶闸管的datasheet。所以不能 “还有”,必须说明是晶闸管 ...

这是用在LLC软开关上的Mos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用在LLC软开关上的Mos管的

【这是用在LLC软开关上的Mos管的】

那是不可能的。用在LLC软开关的MOS管不会出现 Half-sine Pulse,更不会出现8.3ms。你计算一下,工频60Hz的半个周期时间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用在LLC软开关上的Mos管的

【这是用在LLC软开关上的Mos管的】

显然,你贴错图片了。从8.3ms,就一定是晶闸管的datasheet,不可能是MOS管。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是用在LLC软开关上的Mos管的】 那是不可能的。用在LLC软开关的MOS管不会出现 Half-sine Pulse,更 ...

60Hz是16.67ms,就是这个8.3ms两倍唉。是不是因为LLC的开关频率都是kHz的,不可能是这个参数?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是用在LLC软开关上的Mos管的】 显然,你贴错图片了。从8.3ms,就一定是晶闸管的datasheet,不可能 ...

哈哈确实错了,这是两个问题,第二个是二极管的,用在PFC电路所以是工频对吧,LLC的MOS管是高频。我就是不懂那个Pulse是啥,通过PFC升压二极管的不就是一连串连续的电流吗。哪里来的脉冲

网友:
引用 网友A:
60Hz是16.67ms,就是这个8.3ms两倍唉。是不是因为LLC的开关频率都是kHz的,不可能是这个参数?

【60Hz是16.67ms,就是这个8.3ms两倍唉】

图片中写得很清楚:Half Sine Pulse,即半个正弦波脉冲。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确实错了,这是两个问题,第二个是二极管的,用在PFC电路所以是工频对吧,LLC的MOS管是高频。我就是 ...

图片中也有连续工作的正向电流参数,而且给出了147和135摄氏度两个不同温度的限制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