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双向二极管是滤波还是其他作用?

楼主:
下图这个D301,这个双向二极管是滤波还是其他作用?

网友:
【这个双向二极管是滤波还是其他作用?】

不是双向二极管,是两个普通二极管。

网友:
【这个双向二极管是滤波还是其他作用?】

这两个二极管作用是限制BAT-DET端电压不能超过3.3V,也不能低于地(0V)。可以说是限幅作用。

网友:
这是两个普通二极管封装在一起的组合型元件,可不是双向二极管。图中用法叫“钳位”,也可以叫“限幅”,即限制TP301结点的电压不会高于3.3+0.7V,也不会低于0-0.7V。

网友A:
双向限幅,一般用肖特基

网友:
俩二极管 嵌位的~

网友:
钳位电路用的二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双向限幅,一般用肖特基

电容C338是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