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 当下学习PLC 语言 , 梯形图还有必要学吗 ,请推荐几本书 或 推荐一下语言

楼主:
请问  , 当下学习PLC  语言  , 梯形图还有必要学吗 ,请推荐几本书 或 推荐一下 PLC的编程 语言

网友A:
这跟你要用的PLC有关,支持什么就用什么。对于简单功能,梯形图最容易上手,本来就是给电工(指真正意义上的电工,非电子工程师)用的。

网友B:
看看下面这些是不是你需要的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csdn_can/202065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E8%AE%BA%E6%96%87%E5%B8%9D/31546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csdn_can/420691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rubyonrails/586352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rubyonrails/285004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跟你要用的PLC有关,支持什么就用什么。对于简单功能,梯形图最容易上手,本来就是给电工(指真正意义上 ...

请问要开发带触控屏的PLC控制系统,用哪个PLC编程语言 方便。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看下面这些是不是你需要的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csdn_can/202065 http://downlo ...

请问要开发带触控屏的PLC控制系统,用哪个PLC编程语言 方便。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要开发带触控屏的PLC控制系统,用哪个PLC编程语言 方便。谢谢

触屏跟用那个编程语言无关,去看PLC的手册和编程资料。

网友:
学PLC,要看你选学那种PLC

咱们国家用的最多plc是西门子和三菱

并且这两个都有非常全的学习资源

网友:
至于说其他品牌,比如ABB、霍尼韦尔、罗克韦尔、施耐德用的也多,但是还是建议入门初学PLC,先把三菱,或西门子的任意一个拿下,其他都是品牌都是你的菜

网友:
三菱的初学建议,先看FX3U系列或者Q系列PLC视频教程
西门子的建议先搞定  S7-200SmartPLC

这些都有很多PLC仿真书籍、视频教程和仿真器

学PLC,梯形图是少不了的砍,必学

很像单片机入门51一样的资源,并且交流的网友也多

网友:
梯形图还是很有必要学的,梯形图处理逻辑这个一块比较便捷,除了梯形图如果有能力还可以学习ST语言。  ST语言处理计算会比较方便。   而且现在有些PLC厂家还支持多种语言混合编程。这样梯形图的优势就更加体现了,处理逻辑有梯形图,计算用ST语言。

网友:
PLC应该先学梯形图,等熟悉了在学别的,否则就入坑了。

在没有WIN界面编程时,只有类似ST类的语句表编程,看着比汇编好,但实际上逻辑复杂后就不方便了。

梯形图是PLC进入图形编程的高一级“语言”,简单实用。

每家的PLC都有自己的编程环境,最好选一个再订软件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