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内存描述

楼主:
单片机内存描述

最大 2MBKByte 的 dual bank Flash memory
–     最大 516KByte 的 SRAM,包括 128KByte 的
单周期访问高速 RAM
-------这个是2MB个字节还是2MB*1024个字节呢?516KByte 是516*1024个字节?128KByte是128*1024个字节?

网友A:
这个是2MB个字节还是2MB*1024个字节呢?516KByte 是516*1024个字节?128KByte是128*1024个字节?

字 word
字节 byte
位 bit,来自英文bit,音译为“比特”,表示二进制位。
字长是指字的长度

1字=2字节(1 word = 2 byte)
1字节=8位(1 byte = 8bit)

一个字的字长为16
一个字节的字长是8

bps 是 bits per second 的简称。一般数据机及网络通讯的传输速率都是以「bps」为单位。如56Kbps、100.0Mbps 等等。
Bps即是Byte per second 的简称。而电脑一般都以Bps 显示速度,如1Mbps 大约等同 128 KBps。
bit 电脑记忆体中最小的单位,在二进位电脑系统中,每一bit 可以代表0 或 1 的数位讯号。
Byte一个Byte由8 bits 所组成,可代表一个字元(A~Z)、数字(0~9)、或符号(,.?!%&+-*/),是记忆体储存资料的基本单位,至於每个中文字则须要两Bytes。当记忆体容量过大时,位元组这个单位就不够用,因此就有千位元组的单位KB出现,以下乃个记忆体计算单位之间的相关性:

1 Byte = 8 Bits

1 KB = 1024 Bytes

1 MB = 1024 KB

1 GB = 1024 MB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2MB个字节还是2MB*1024个字节呢?516KByte 是516*1024个字节?128KByte是128*1024个字节?   ...

给你点赞!

网友:
上边显示了2MB Flash

网友:
估计是手册写错了,应该是2MByte

网友:
是的,计算机的K都是1024,不是1000

网友:
2MBKByte 的 dual bank Flash memory----------这个是手册写错了,中间多了个K

516KByte 是516*1024个字节

128KByte是128*1024个字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