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子负载的几种工作模式原理详解

楼主:
在一般的系统中,电源(包括电池)能否保持稳定供电是极其重要的。因此,要花很长的时间进行电源测试时,让电源连接什么样的负载就成了一个问题。

丨没有负载,就无法进行电源评测

用实际负载进行电源评测也不合理,因此为了自动进行电源测试,常使用电子负载。电子负载的种类很多,有直流电源用、交流电源用、蓄电池用等。

而直流电子负载是通过控制内部功率(MOSFET)或晶体管的导通量(量占空比大小),依靠功率管的耗散功率消耗电能的设备。它能够准确检测出电源电压,精确调整负载电流,同时可以实现模拟负载短路、高速动态拉载等,这些功能都是直流电源调试检测不可缺少的。

丨电源和负载在系统开发中,电源的评估很重要

众所周知,随着电子技术的进步,直流电子负载最初是用于测试直流电源的专用产品。直流电子负载显示电源对各种负载条件的响应。直流电子负载中常见的FET开关和非电抗组件的使用避免了共振和不稳定性。

随着越来越多的电子设备转换和存储能量,直流电子负载越来越受欢迎。它们可用于测试大多数直流电源,包括电池、太阳能电池板、LED驱动器、DC-DC转换器和燃料电池等。

电子设备的功能标准也变得复杂,在设计和开发过程中,一般对直流电源要求比较严格的厂家都会用直流电子负载来检测电源的好坏,要进行各种各样的测试。而且近来不仅要求功能,还要求低功耗化和高效率化。

丨直流电子负载的常见的四种工作模式

市面上常见的直流电子负载拥有CC、CV、CR、CP四种工作模式,可适应多种场合的测试需求。

1.恒流(CC)工作模式

将电子负载设置为恒流工作模式时,无论电压怎么变化,电流值保持恒定。要注意的是,该模式的电压是不可以编程的。但是,如果DUT施加的电压高于规定电流范围内允许的电压,就会启动电子负载的过压保护机制,跳闸并关闭输入。

电流值可在高量程与低量程的范围内进行编程,如果量程值在量程重叠区域,则负载选择低量程。如果电流设置在低范围之外,负载会自动将输入调整到低范围内的最大值。

上图是一个常用的恒流电路,通过此电路很容易获得精准的电流值。R3为取样电阻,VREF是给定信号。当给定一个信号VREF时,如R3上的电压小于VREF,也就是VOP07的-IN小于+IN,VOP07加大输出,增大MOS导通程度,从而加大通过R3的电流。如果R3上的电压大于VREF,-IN大于+IN,OP07减小输出,MOS导通程度减小,也就减少了通过R3的电流。这样电路始终维持在恒定的电流给及上,实现恒流工作。

2.恒压(CV)工作模式

电子负载处于恒压工作模式时,负载模块试图消耗足够的电流来控制电源电压到程序设定的值。CV(恒压)操作设置了电流限制,如果负载电流保持在电流限制所设置的范围内,输出电压将保持其程序设置。当输出电流达到电流极限时,设备不再工作在恒压模式下,输出电压不再保持恒定。相反,电子负载现在将输出电流调整到其电流限制设置。如果电压持续上升,直至超过规定电流范围允许的电压或最大功率,过压保护机制启动,跳闸并关闭输入。

上图为恒压电子负载电路。MOS管上的电压经R2和R3分压后送入运放+IN与给定值进行计较。A点电压的变化会引起R2上的电压变化通过LM358影响Q1的导通程度,从而牵制A点电压的变化,使A点保持恒压。

3.恒阻(CR)工作模式

当电子负载处于恒阻工作模式时,模块所消耗的电流与电压成正比。电阻可以编程在任何三个重叠电阻范围(高,中,或低)。负载选择一个与编程电阻值相对应的范围。如果电阻值在范围重叠区域,负载会选择分辨率最高的范围。如果当前输入设置超过选择的量程,负载将自动将输入设置调整为新选择的量程内最接近的可用值。

上图A和B两点的电压通过R4加在LM358的+IN脚,也就控制了R1上的电压,从而控制R1中的电流。这样,AB两点的电压比上电路中的电流,也就是AB两点的等效电阻。当AB两点电压变化时,R1上的电压也随之变化,从而通过R1的电流也相应的变化,保证了电路的恒阻特性。

4.恒功率(CP)工作模式

当电子负载处于恒功率工作模式时,负载模块根据程序设定的恒功率值调整被测设备的功耗。负载模块通过测量输入的电压和电流来调节输入功率,并根据
AD转换器的测试数据流来调节输入功率。

恒功率功能大部分电子负载都采用恒流电路来实现,原理是MCU采样到输入电压后根据设定的功率值来计算输出电流。当然也可以通过硬件方法来实现,上图就是通过硬件实现恒功率的方块图。

丨NGI直流电子负载

NGI直流电子负载不仅支持常规的CC、CV、CP、CR工作模式,为了应对实际测试过程中负载特性的变化,还具有CV+CC、CR+CC、CV+CR、CC+CP四种组合工作模式。

1.CP模式常用于测试UPS的电池测试,模拟当电池电压衰减时电流的变化。同样可作为DC-DC转换器和逆变器的输入端的特性模拟。

2.CV+CC模式可以应用于负载模拟电池,测试充电桩或车载充电器的场合,CV工作的同时,限制拉载最大电流。

3.CR+CC模式常用于车载充电机限压、限流特性测试、恒压精度、恒流精度的测试中,防止车载充电机的过流保护。

4.CV+CR模式可应用于模拟LED灯,测试LED源的场合,并测得LED电流纹波参数。

用户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选择不同的工作模式进行测试。

不仅如此,NGI直流电子负载均为可编程,具有高精度、高可靠性、高集成度、高性价比、全功能的特点。

电压最高达到1200V,功率范围覆盖0-1000kW,电压电流精度高达0.05%,满足各行业需求。

*本文章部分资料、图片来源于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与我联系删除,谢谢!

网友:
电子负载拥有CC、CV、CR、CP四种工作模式

有的家电子负载还有LED模式

网友:
受教了学习学习,后面有时间也设计一个

网友A:
买了一个电子负载,还没有开过张,没有整怎么弄,这两天有个电池好象不好使,正准备用电子负载来测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买了一个电子负载,还没有开过张,没有整怎么弄,这两天有个电池好象不好使,正准备用电子负载来测一下。

个人买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个人买可以的!

是已经有了,但是还没有开张使用。还得学习一会才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