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OTION2GO套件】MCEWizard软件自定义参数设置二

楼主:
【iMOTION2GO套件】MCEWizard软件自定义参数设置二

33.直流母线感应低电阻,通常,直流母线电压传感器使用电阻分压器。请指定低电阻值,以便根据衰减计算内部电压比例。警告:不正确的电阻值可能导致电压保护功能失效和驱动器的不安全操作。

34..电动机电流极限,这是电动机运行时的电流限制,用电动机额定电流的百分比表示。电流调节器设定点将不允许避开该值。设置应考虑电机和逆变器的热容量

警告:过高的值可能会导致电机或动力装置热应力

35.再生电流极限,这是制动时的电流限制,用电动机额定电流的百分比表示

该设置应考虑到母线电容器吸收负载惯性存储的机械能的能力。如果该值设置得太高,则可能在制动过程中发生过电压跳闸。

36.磁场削弱电流极限,此参数将磁场削弱电流限制设置为电机额定电流的百分比。将参数设置为0%将禁用磁场削弱。磁场削弱允许电机通过注入d轴电流以对抗PM电机反EMF而在电压限制的速度范围内运行。可用的最大速度是直流母线电压、磁场削弱极限和电机参数的函数。最大输出扭矩受到可用q轴的限制

37.每转PG脉冲,此参数设置每机械旋转(PPR)的PG脉冲数。将该值设置为零将禁用PG输出脉冲。最小PPR值为1。最大PPR受到PWM频率(PWM_Hz)和最大速度(Max_RPM)的限制:最大PPR=(PWM_Hz/30)/(最大_RPM)

38.电流调节器带宽,该参数定义了电流调节器所需的闭环带宽,单位为rad/sec。

MCEWizard基于系统动态模型以及电流和电压缩放来计算所需的d轴和q轴电流调节器PI补偿器增益。通过用PI调节器零点抵消定子电路极点,调节器被调谐为临界阻尼。基于开环系统dc增益计算K_ i增益以满足所需的闭环BW。从电路时间常数和K_ i增益计算K_p。

39.启用直流母线补偿,该参数启用或禁用逆变器输出电压的DC总线补偿。启用直流母线补偿可确保控制器增益的电压增益独立于直流母线。逆变器输出电压仍受直流母线电压的限制。功率逆变器的输出电压是直流母线电压以及α和β调制函数(mod)的函数。dc总线补偿函数用测量的dc总线的逆函数预缩放α和βac目标电压调制(V_alpha、V_beta)。SV PWM调制器逆变器的补偿增益等于直流母线电压测量范围(V_dcRange)的1/3。

40.通量估算器时间常数,该参数设置通量估计器积分器的时间常数。磁通估计器使用两相交流电路-电机电路模型计算α和β转子交流磁通估计。估计器采用带宽受限积分器来防止低速时的直流饱和。推荐的通量估计器时间常数是电机绕组时间常数(L/R)的4至5倍。

41.速度反馈滤波器时间常数,与速度反馈信号串联的滤波器的带宽(BW)

该滤波器抑制了速度信号中的高频波动,以避免功率损失和声学噪声。带宽通常设置在速度调节器带宽的十倍以上。时间常数为1/速度滤波器BW,单位为rad/s。

  1. 速度调节器比例增益,该参数Kp指定速度调节器的比例增益。所需的速度动态响应高度依赖于电机的机械特性和连接到轴上的负载。A和B系统增益由电机电流和速度缩放定义。应调整比例增益以管理系统阻尼。

  1. 启用直流母线过电压故障,当启用过电压保护时,如果直流链路电压超过相关规定的限值:直流母线过电压水平,将产生过电压故障。

  1. 启用直流母线欠压故障

  1. 磁通PLL失控故障,此参数启用监测转子磁通量值Flx_M的磁通量PLL故障信号。该参数还配置了通量故障时间。基于通量的无传感器控制根据两相交流信号输出的转子通量估计器确定转子通量角和大小。转子磁通量大小应与根据反EMF常数(Flx_Rated)计算的实际电机磁通量大小相匹配。由于各种原因(控制器硬件、控制参数、电机参数、负载条件等),PLL可能无法锁定实际转子磁通角和大小,从而导致无法控制电机。如果在通量故障时间过去后,Flx_M值不在预期的Flx_Rated的25%至400%范围内,则在启动后检测到通量PLL失控故障。

  1. 启用超温,此参数启用过热停机故障信号。启用此功能后,将在预定义引脚处测量外部NTC电阻器两端的电压(查看相应的设备数据表以了解引脚名称/位置),如果达到T关闭温度(即NTC电压测量值低于预定义阈值),则控制器将进入故障状态,逆变器将关闭,电机将滑行停止。

  1. NTC过温电压阈值,此参数设置超温关机的阈值级别。如果启用了超温关机,则当NTC输入引脚的电压低于NTC超温电压阈值水平时,会检测到故障。

48.转子锁定保护故障,此参数启用转子锁定故障检测并设置转子锁定故障探测窗口。通过将该参数设置为零,转子锁定被禁用。通过检查速度PI调节器输出(TrqRef)的饱和来检测故障。这种情况表明电机没有产生足够的转矩来支撑电机负载。当速度调节器在小于最大速度25%的速度下饱和超过检测窗的时间时,检测到转子锁定故障。

应启用通量PLL失控故障,以确保有可靠的速度测量来支持转子锁定检测。转子锁定故障检测窗口应该足够长,以允许在加速或其他预期的短期过载期间可选的饱和。

49.启用缺相故障,该参数启用电机相位损失检测。相位损失检测检查是否有一个电机相位断开,或者不同相位的电机绕组是否短路在一起。相位损失检测功能仅在停车期间通过比较预期停车电流内的相位电流测量值来操作。如果停车期间的任何相电流小于低速电流限制水平的25%,则在启动时检测到故障。

  1. 过调制,该参数启用过调制以最大化直流母线电压利用率。禁用过调制将调制限制在线性工作范围内。如果优先考虑最大化输出功率,过调制将使直流母线利用率最大化。在过调制范围内操作会由于波形谐波而产生声学噪声、损害通量PLL操作并在基于rms电流和电压的功率或转矩计算中引入误差。

  1. 电机PWM型,此参数选择三相和两相PWM调制选项。第一种选择是始终使用三相空间矢量调制(SVM)第二种选择是在启动时使用三相SVM,在达到速度阈值后使用二相类型3空间矢量调制。二相调制消除了每个扇区中逆变器支路之一的切换,从而减少了切换损耗。当使用自举二极管对高压侧栅极驱动器充电时,不能在低速下使用二相调制。两相类型3调制将每个扇区中的一个电机绕组箝位到负逆变器轨道。引导带电容器的大小必须被设定为保持足够的电荷以在速度阈值下的SVM矢量的整个持续时间内驱动高侧栅极。

  1. 逆变器死区时间,这是电源开关关闭和打开之间插入的死区时间。

  1. PWM保护带,这为每个PWM输出设置了最小关断时间,但降低了逆变器的最大输出电压。

  1. 门极低边检测,这设置了低侧栅极驱动输出的有效(开启)逻辑电平。仅当您从参考设计更改了模块或栅极驱动器电路时,才更改此设置。有一个上拉或下拉电阻器是一个很好的做法,在通电时将栅极输出置于安全(关闭)状态。

警告:错误的选择可能会导致高低侧开关短路。

  1. 门极高边检测,这设置了高侧栅极驱动输出的有效(开启)逻辑电平。              有一个上拉或下拉电阻器在通电时将栅极输出置于安全(关闭)状态是很好的做法。              警告:错误的选择可能会导致高低侧开关短路。

  1. 总自举上限充电时间,此参数设置栅极预充电序列的总充电时间。每个自举电容器的充电时间是总充电时间的1/3。在启动电机之前,栅极预充电电路在短时间内接通低压侧电源开关,以对高压侧栅极自举电容器充电。这确保了电源逆变器在启动电机时准备好驱动任何有源矢量,并避免了不必要的过电流故障。

  1. 电机1电流输入缩放,该参数是外部电流单/支路分流测量电路的增益。              该值是以毫欧姆为单位的分流电阻与偏置和增益电路的交流增益的乘积:

G_ext x R_s。

在电路示例中,通过Rs~0分析计算的增益由下式给出:

                  G_ ext=R2/(R1+R2)。

应选择输入滤波器电容器C1,以使偏移和增益电路时间常数小于400ns,从而将对电流采样的影响降至最低。高电流应用可能需要有源偏置和增益电路来支持低电阻分流或改善测量信噪比。

  1. 内部电流反馈放大器增益,该参数是电流感测引脚和ADC之间的可编程增益放大器的增益设置。可用增益值为1、3、6和12。内部和外部放大器提供的净增益决定了电流反馈范围:I_range=(VDD/2)/(G_int X G_ext X R_s)

增益和电压偏移(V_off)的乘积应该是VDD的50%,以确保电流感测集中在零附近。              大于1的放大增益支持使用低电阻分流器以最小化分流器功率损耗和尺寸。它还允许将过电流比较器电平设置在电流之外。

  1. 电机1电流输入至ADC偏移电压,该参数是外部电流单/支路分流测量电路的电压偏移。该值是分流电流为零时电流感测引脚处的电压(mV)。 ADC仅接受单极输入,因此输入信号必须从0V偏移以支持双极测量。 通常设置偏置电压(V_off),使得零电流下的ADC输入电压在VDD和0V之间的一半。在这种情况下,偏置电压从内部放大器增益导出:

V_off=(VDD/2)/G_int

在电路示例中,R1和R2被选择为:

        R1/(R1+R2)=(Voff/VDD)    假设R_ s~0。

  1. 栅极驱动器传播延迟,该参数是电流测量采样定时校正(T_SD),以考虑栅极驱动和功率器件延迟以及ADC采样时间。 MCE FW基于功率逆变器有源矢量脉宽计算电流测量点(T_mesaW)。该定时需要通过栅极驱动和电源开关(T_PD)进行延迟校正,并且允许ADC采样电流信号(T_SD)的定时提前为:

T_SD=T_PD_min-T_sample   T_PD_min是最小栅极驱动器和反相器开关延迟。

对于MCE器件的IMC生成,T_sample为333ns。

  1. 门控输入源,此参数指定gatekill函数的输入源。门控输入源可以是门控引脚、内部比较器或两者。门控电路包括可编程假信号滤波器,以抑制短于最小阈值的脉冲。 这张图是用于腿部分流测量的。在单分流电流测量的情况下,仅使用U相比较器。

62.内部门控比较器的过电流跳闸电平,该参数指定当前跳闸电平,如果比较器在前一个问题中被选为门控输入源,则当前跳闸电平将导致测量信号超过故障阈值电平。

比较器故障阈值电压由内部DAC产生。当电流测量信号超过该电平时,向故障处理电路提供故障信号。根据前面问题中提供的测量电路的增益和偏移来确定cimparator阈值电压。

警告:设置此值过高可能会导致电源设备损坏或电机退磁。

  门控滤波器时间常数,如果数字滤波器应用于门控信号,此参数指定时间常数。门控信号必须持续指定时间或更长时间,才能产生故障(pwm关闭)。这样做是为了避免因噪音而导致干扰驱动器关闭。

  在开始前抓住旋转,启用捕捉旋转允许控制器锁定运行电机的反EMF,以允许在电机可能已经旋转的应用中顺利重启。当捕捉旋转被禁用时,电机将以设置为零的速度基准启动。

在捕捉旋转状态下,电机启动时电流调节器参考值设置为零。这迫使逆变器电压跟踪电机反EMF,并允许磁通角PLL跟踪转子角度和速度。在锁销序列结束时,控制器可以将电机驱动到目标速度。

捕捉旋转函数在正向和反向上都有效。有关不同条件下捕捉旋转行为的详细说明,请参阅MCE文档。

参数设置到此为止,由于内容太多,还有下载到电机上的效果会在后面继续。

网友:
启用超温,此参数启用过热停机故障信号,这个超温的参数极限值多少,有要求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