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RR二极管反向恢复时间测试

楼主:
TRR二极管反向恢复时间测试

测试仪器型号:DI-1NS-4148

测试时间:20230211

温度:22度

湿度:50%

测试人:张工

一 测试电路原理

二  测试数据表格

测试条件

材料

样品

示波器读数

机器读数

IF=10mA

VR=6V

RL=100Ω

Irr=1mA

材料①

#1

5.68ns

5.6 ns

#2

8.16 ns

7.1 ns

材料②

#1

7.36 ns

6.4 ns

#2

6.88 ns

6.6 ns

材料③

#1

4.64 ns

5.0 ns

#2

4.8 ns

5.0 ns

网友A:
没看明白测试原理,怎么给的正向电流,怎么给的反向电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看明白测试原理,怎么给的正向电流,怎么给的反向电压

【没看明白测试原理,怎么给的正向电流,怎么给的反向电压】

靠开关K1和K2。注意K1闭合时K2可以断开,这就是正向电流,K1闭合时K2再闭合,这就是反向电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没看明白测试原理,怎么给的正向电流,怎么给的反向电压】 靠开关K1和K2。注意K1闭合时K2可以断开, ...

还是看图不仔细,没注意右侧有个电压源,光看到示波器了。这个反向恢复电流大小决定于二极管反向恢复参数还是在这个参数下,反向电压及回路阻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看图不仔细,没注意右侧有个电压源,光看到示波器了。这个反向恢复电流大小决定于二极管反向恢复参数 ...

反向恢复电流的大小取决于原来的正向电流大小、二极管材料和工艺等等。反向电流的持续时间(更准确地说反向恢复电荷)也与正向电流大小、二极管材料和工艺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