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动均衡

楼主:
锂电池管理技术现在有没有比较稳定可靠的主动均衡方案?相关技术成本如何进行控制?

网友:
稳定可靠的的均衡都是相对的,特别是主动均衡,大功率用电,均衡电流都几A的情况下,会比被动方案高

网友:
国外大厂有的主动均衡的芯片

TI 电池主动均衡芯片BQ76952

Atmel的ATA6870可以主动和被动均衡

英飞凌的xc886cm

国产的也有部分厂家都有号称能被动均衡的方案

网友:
TI 电池主动均衡芯片BQ76952

Atmel的ATA6870可以主动和被动均衡

英飞凌的xc886cm

网友A:
adbms1818如果我没记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adbms1818如果我没记错

是的,ADI的ADBMS1818是有这颗,可以被动也可以主动

网友B:
ADBMS1818可以单个电池的被动平衡,均衡电流在200mA以下
ADBMS1818+LT8584组成主动均衡电路,电路比较复杂

网友:
引用 网友B:
ADBMS1818可以单个电池的被动平衡,均衡电流在200mA以下 ADBMS1818+LT8584组成主动均衡电路,电路比较复杂 ...

还可以,比较有意思,内部可以pwm输出可以调均流大小似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