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C32F4A0开发板测评】+初识

楼主:
期待中的HC32F4A0开发板终于收到了,它比想象的尺寸要大,是所用过板子中最大的,其外观如图1所示。除SM卡接口外,整体上是采用单面放置器件。

图1  HC32F4A0开发板

由外观即可看到该开发板在功能上的强大,其功能框图见图2所示。

图2  功能框图

因其功能的强大,要想了解其功能分布就只有借助图2和表1了。

图3  功能分布

表1 功能列表

对功能分布有了大致的了解后,该如何上电进行检测呢?

在HC32F4A0开发板上有4个Micro-USB接口和一个5V的电源适配器接口。

4个USB接口由上至下的顺序为:USB3300、USBHS、USBFS及DAP调试接口,通过它们均可以为开发板供电,其接口电路见图4所示。

图4  电源接口

此外需注意的是,与通常USB供电方式的不同的是在开发板上配有一个开关来控制电源的通断。打开该开关即为开发板上电,在上电后先是3个绿色指示灯(USB、LED3、MCU_STAT)被点亮,随后才点亮红黄蓝3个指示灯(LED0~LED2),见图5所示。

在通过不同的USB接口供电时,其对应的USB指示灯被点亮。

图5 上电效果

指示灯LED0~LED3的电路见图6所示,USB接口所对应的指示灯电路见图7所示。

图6  用户与电源指示灯电路

图7  USB接口指示灯电路

此外,在使用DAP接口供电是还会使LED12呈现呼吸灯效果,见图8所示,LED12的电路见图9所示。

图8  DAP接口供电

图9  指示灯电路

在使用电源适配器接口供电时,其上电效果如图10所示,其板内的稳压电路如图11所示。

图10 电源适配器供电

图11 稳压电路

如今上电情况一切正常,后面就该为其构建开发环境了。

网友A:
确实不错的电路学习案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确实不错的电路学习案例

感谢支持!!!

网友B:
恭喜老师喜提开发板,这是经典的教程呀。希望老师试用一切顺利!

网友:
期待中的HC32F4A0开发板终于收到了,它比想象的尺寸要大,是所用过板子中最大的,其外观如图1所示。除SM卡接口外,整体上是采用单面放置器件。

看起来非常好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恭喜老师喜提开发板,这是经典的教程呀。希望老师试用一切顺利!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期待中的HC32F4A0开发板终于收到了,它比想象的尺寸要大,是所用过板子中最大的,其外观如图1所示。除SM卡 ...

是呀,外设资源十分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