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PLC内部 X端和Y端 是通过什么器件或电路 对接起来的

楼主:
邀请:@maychang   @damiaa   @freebsder   参与回复

如下图所示,请问

1、PLC内部 X4端和Y3端 是通过什么器件或电路  对接起来的

2、1处和2处小黑方框是什么意思?

网友A:
X是输入端子;

Y是输出端子;

都有光电隔离,多通道的一般还有分组隔离措施;

输入增加了抗干扰容错处理;

输出增加了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X是输入端子; Y是输出端子; 都有光电隔离,多通道的一般还有分组隔离措施; 输入增加了抗干扰容 ...

请问,X4是如何控制Y3的呢,毕竟X4可以控制 Y0-Y10 ,  X4 和 Y3 是怎么 对接起来的

网友:
PLC 是可编程控制器,通过编程 把输入和输出的关系连接起来。

网友:
楼上已经正确回答了。

通过PLC的软件编程,可以任意一个方式输入,经软件运算或逻辑,可以从任意一个端口输出。

这就是PLC的灵活指出,可以实现复杂的顺序控制、定时控制和逻辑运算,并支持模拟量运算。

网友:
小黑方框应该是中间继电器,用来执行PLC程序指令的,控制外部硬件工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