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夏普电视遥控器

楼主:
拆之前

全家福,下面的弹簧用醋电镀了一层铜,所以一层铜色

比较脏,用超声波洗了下

用于电镀的醋

清理了弹簧,工作正常

es12553 芯片没找到

网友A:
大佬,你家东西太多了吧,那个超声波用什么东西来洗?水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佬,你家东西太多了吧,那个超声波用什么东西来洗?水吗?

洗电路板用洗板水,洗这个塑料只能用水,

实验室买了些蒸馏水,不知道是不是拿来洗板子的

网友:
618_1676168273

拍了视频给大家看看

网友B:
我之前见人家洗精密金属器件用的是酒精 说是对于很多东西溶解性强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我之前见人家洗精密金属器件用的是酒精 说是对于很多东西溶解性强

对,酒精擦胶水之类的完全会化掉

洗板水就更猛了,塑料什么直接会少一层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之前见人家洗精密金属器件用的是酒精 说是对于很多东西溶解性强
对,酒精擦胶水之类的完全会化掉洗板水就更猛了,塑料什么直接会少一层

我认为不全是 胶水种类很多,热固型,热塑型,酒精溶性等等 mask 也会掉?那洗板子不是废了吗?怕不是不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酒精擦胶水之类的完全会化掉洗板水就更猛了,塑料什么直接会少一层 我认为不全是 胶水种类 ...

遥控器外部那个类肤材质涂料

或者双面胶之类的胶酒精泡过后基本不得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