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华HC32F4A0】RTT OLED温湿计

楼主:
【小华HC32F4A0】初识工规级高性能 开发板

【小华HC32F4A0】零代码闪灯

【小华HC32F4A0】RTT 命令行点亮LED灯

【小华HC32F4A0】RTT —UART Hello world

【小华HC32F4A0】RTT OLED

【小华HC32F4A0】RTT HS3003温湿度计

结合上面的OLED、HS3003一起,打OLED显示整合在一起。

1、修改sensor_renesas_hs300x.h文件如下:

#ifndef SENSOR_RENESAS_HS300X_H__
#define SENSOR_RENESAS_HS300X_H__

#include "sensor.h"

#define HS300X_I2C_ADDR 0x44

int rt_hw_hs300x_init(const char *name, struct rt_sensor_config *cfg);
extern struct hs300x_device temp_humi_dev;

int hs300x_read_data(struct hs300x_device* dev, float *humi_f, float *temp_f);  //增加外文件调用
#endif

main.c函数修改如下:

#include <rtthread.h>
#include <rtdevice.h>
#include <board.h>
#include "sensor_renesas_hs300x.h"
#include "ssd1306.h"

/* defined the LED_GREEN pin: PC9 */
#define LED_GREEN_PIN GET_PIN(C, 9)
#include "sensor_renesas_hs300x.h"
#define HS300X_I2C_BUS  "i2c1"

int rt_hw_hs300x_port(void)
{
    struct rt_sensor_config cfg;

    cfg.intf.dev_name  = HS300X_I2C_BUS;
    cfg.intf.user_data = (void *)HS300X_I2C_ADDR;

    rt_hw_hs300x_init("hs300x", &cfg);

    return RT_EOK;
}
INIT_ENV_EXPORT(rt_hw_hs300x_port);

int main(void)
{
    float humi_f;
    float temp_f;
    char buf[128] = {0};
    ssd1306_Init();
    ssd1306_Fill(Black);
    ssd1306_UpdateScreen();
    /* set LED_GREEN_PIN pin mode to output */
    rt_pin_mode(LED_GREEN_PIN, PIN_MODE_OUTPUT);

    while (1)
    {

        hs300x_read_data(&temp_humi_dev,&humi_f,&temp_f); //读取温温度
        rt_sprintf(buf,"T:%d.%2d",(int)temp_f,(int)(temp_f*100)%100);
        ssd1306_SetCursor(10, 0);
        ssd1306_WriteString(buf, Font_16x26, White); //显示
        rt_sprintf(buf,"H:%d.%2d",(int)humi_f,(int)(humi_f*100)%100);
        ssd1306_SetCursor(10, 30);
        ssd1306_WriteString(buf, Font_16x26, White);
        ssd1306_UpdateScreen();
        rt_pin_write(LED_GREEN_PIN, PIN_HIGH);
        rt_thread_mdelay(500);
        rt_pin_write(LED_GREEN_PIN, PIN_LOW);
        rt_thread_mdelay(500);
    }
}

保存后下载到开发板,效果如下:

【小结】在前面的基础上,只要增加少量代码就可以实现OLED显示的温湿度计了。这得益于RTT与小华半导体的生态建立得好。在我没拿到开发板时,对这个还算是小众的开发板有时担心是不是入门很难。现在看来,太简单了!给小华半导体公司点赞!

网友A:
RTT和小华半导体的生态系统资料确实整全

网友:
引用 网友A:
RTT和小华半导体的生态系统资料确实整全

感谢大佬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