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华HC32F4A0】CAN+迪文智慧屏温湿度监控系统

楼主:
【小华HC32F4A0】初识工规级高性能 开发板

【小华HC32F4A0】零代码闪灯

【小华HC32F4A0】RTT 命令行点亮LED灯

【小华HC32F4A0】RTT —UART Hello world

【小华HC32F4A0】RTT OLED

【小华HC32F4A0】RTT HS3003温湿度计

【小华HC32F4A0】RTT OLED温湿计

【小华HC32F4A0】RTT 之 CAN

在上面的基础上,利用CAN与迪文智慧屏结合,创建一个漂亮的温湿度监:

1、在OLED温湿计上面添加CAN的驱动,并把can_dewen.c以及can_dewen.h复制到工程里面

  2、修改main.c如下:

 /*
 * Copyright (c) 2006-2022, RT-Thread Development Team
 * Copyright (c) 2022, Xiaohua Semiconductor Co., Ltd.
 *
 * SPDX-License-Identifier: Apache-2.0
 *
 * Change Logs:
 * Date           Author       Notes
 * 2022-04-28     CDT          first version
 */

#include <rtthread.h>
#include <rtdevice.h>
#include <board.h>
#include "sensor_renesas_hs300x.h"
#include "ssd1306.h"
#include "can_dewen.h"

/* defined the LED_GREEN pin: PC9 */
#define LED_GREEN_PIN GET_PIN(C, 9)
#include "sensor_renesas_hs300x.h"
#define HS300X_I2C_BUS  "i2c1"

int rt_hw_hs300x_port(void)
{
    struct rt_sensor_config cfg;

    cfg.intf.dev_name  = HS300X_I2C_BUS;
    cfg.intf.user_data = (void *)HS300X_I2C_ADDR;

    rt_hw_hs300x_init("hs300x", &cfg);

    return RT_EOK;
}
INIT_ENV_EXPORT(rt_hw_hs300x_port);

int main(void)
{
    float humi_f;
    float temp_f;
    char buf[128] = {0};
    can_sample();
    ssd1306_Init();
    ssd1306_Fill(Black);
    ssd1306_UpdateScreen();
    /* set LED_GREEN_PIN pin mode to output */
    rt_pin_mode(LED_GREEN_PIN, PIN_MODE_OUTPUT);

    while (1)
    {
        hs300x_read_data(&temp_humi_dev,&humi_f,&temp_f);
        can_send((uint32_t)(humi_f * 100),(uint32_t)(temp_f*100));
        rt_sprintf(buf,"T:%d.%2d",(int)temp_f,(int)(temp_f*100)%100);
        ssd1306_SetCursor(10, 0);
        ssd1306_WriteString(buf, Font_16x26, White);
        rt_sprintf(buf,"H:%d.%2d",(int)humi_f,(int)(humi_f*100)%100);
        ssd1306_SetCursor(10, 30);
        ssd1306_WriteString(buf, Font_16x26, White);
        ssd1306_UpdateScreen();
        rt_pin_write(LED_GREEN_PIN, PIN_HIGH);
        rt_thread_mdelay(500);
        rt_pin_write(LED_GREEN_PIN, PIN_LOW);
        rt_thread_mdelay(500);
    }
}

编译后下载到开发,把迪文智慧屏的CAN_H与CAN_L接入CAN集线器中。重启开发板就可以看到监控界面了。

 【小结】得益于RTT移植的通用性,平移项目非常之快速。当然小华的生态也是做得非常之好!

CAN智慧屏温湿度

网友A:
老哥,迪文屏的这些图标哪里搞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老哥,迪文屏的这些图标哪里搞的?

用金山海报软件设计的,里面有现成的图标,不过要买会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用金山海报软件设计的,里面有现成的图标,不过要买会员。

最专业的就是PS了,奈何我只会一些基本操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专业的就是PS了,奈何我只会一些基本操作

我一点都不会PS,以前想学,弄了一下没弄就放弃了。

网友C:
界面做的很漂亮!!!

网友:
引用 网友C:
界面做的很漂亮!!!

谢谢老师的跨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