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奇这么写memcpy( vol, "vol=5", 5 ); 会产生字符串常量吗

楼主:
如题,因为字符串常量存在静态存储区,运行期间会一直存在不被释放,所以当心按标题那样写

会不会有一个"vol=5"的字符串常量一直存在不被释放

网友:
会存在这种问题,不过你不用担心,你可以先这样去进行下去。

网友A:
有点奇怪,为什么不被释放

网友:
会这样的,vol=5 会一直放在静态存储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点奇怪,为什么不被释放

因为静态存储区只有重启才释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