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数码管显示内容的读取有没有好的方法

楼主:
因为没有接口协议,想把数码管显示内容重新读取远传

请教大家,想把数码管显示的数字内容读取,例如显示“0.58”数字,把这个数字读取下来,请教大家有没有合适的方法?

1.自己想的方案用单片机IO检测数码管管脚电平,通过高低电平转成对应数字

2.拍照再解析

谢谢大家指导。

网友:
数码管多半是动态显示,每次显示的可能是一位十进制数字的显示码。如果采用段式显示,那就是每次显示各位的某段。要想 “用单片机IO检测数码管管脚电平,通过高低电平转成对应数字”,不是很简单的事情,需要相当时间去分析。

网友:
读管脚挺复杂的,但是拍照再分析更复杂!我建议前者!

网友:
这不就是摄像头远程监控的事儿嘛…………

网友:
拍照再解析,硬件软件都有现成的,不必自己另开发,就是价格贵一些。

网友:
也就只能是楼主帖所及的两个方法,前者比较繁琐,后者成本很高,对于产品而言,都不是好的解决方法。到底什么方案合适,楼主需要提供更详细的信息。

网友:
动态显示读取引脚可不太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