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低温下开关稳压器无法输出PWM,什么原因

楼主:
请教,低温下开关稳压器无法输出PWM,低温下板载DCDC电源ISL8273无输出,测量发现PWM没有频率,其他外围均正常,有什么原因会导致10°C低温下PWM无输出?

网友A:
热胀冷缩引起内部脱焊,质量差?

网友B:
这个封装还挺各色的,确实有可能封装没画好,热胀冷缩影响了

网友C:
10°C算不得低温吧,如果温度上去就正常,最大可能是虚焊了

网友:
由于灌胶,温度变低而引起焊接故障,这种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D:
电容质量低温特性不好也是有可能的

网友E:
十摄氏度根本不算是低温,不用考虑器件工作温度范围问题,那只能说存在因焊接失当导致的接触不良。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热胀冷缩引起内部脱焊,质量差?

热胀冷缩引起内部脱焊,焊接质量排除了

不知道哪个器件冷缩

网友:
引用 网友C:
10°C算不得低温吧,如果温度上去就正常,最大可能是虚焊了

虚焊在低温下能出现重复暴露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容质量低温特性不好也是有可能的

质量低温到时有可能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十摄氏度根本不算是低温,不用考虑器件工作温度范围问题,那只能说存在因焊接失当导致的接触不良。

零下10°C,应该一般器件会耐受到的,现在只有怀疑接触不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零下10°C,应该一般器件会耐受到的,现在只有怀疑接触不良了

楼主帖分明写的是10度,没有“零下”二字。如果是零下10度,那就不能排除是器件的工作温区问题,去看器件手册确认。也可以用加温法逐个元件测试,但要先排除接触问题。

网友G:
10度和26度根本没差 我倒是觉得不是虚焊 你看看是不内部代码有对于温度输入的判断 低于某个温度不输出波形

网友F:
引用 网友B:
这个封装还挺各色的,确实有可能封装没画好,热胀冷缩影响了

你说的没懂,

封装,热胀冷缩?

网友F:
引用 网友G:
10度和26度根本没差 我倒是觉得不是虚焊 你看看是不内部代码有对于温度输入的判断 低于某个温度不输出波形

如果是代码,为什么只有在低温下PWM没有频率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说的没懂, 封装,热胀冷缩?

画的封装焊盘和引脚不对位或者对的面积小,焊接的不牢固,热胀冷缩后引脚脱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如果是代码,为什么只有在低温下PWM没有频率

你这样 不同温度 你按一下各个器件 让其接触

我怀疑10度和26度 是巧合

根本原因是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