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嵌入式开发是否一定需要基于 类似于RTOS这样的操作系统

楼主:
邀请:@maychang   @damiaa   @freebsder   @caidian   参与回复

请问  嵌入式开发是否一定需要基于 类似于RTOS这样的操作系统

网友:
这个不一定吧,无操作系统可能执行效率更高

网友:
嵌入式开发有RTOS

单片机开发不带RTOS

-- 采用同样的MCU、同样的项目,大致可以这样进行理解

网友:
【嵌入式开发是否一定需要基于 类似于RTOS这样的操作系统】

那不一定。有操作系统,当然方便,没有操作系统,可能程序更小,速度更快。

网友A:
如果任务比较单一,同时处理的任务比较少,也可以不用RTOS

网友B:
会用,但是可以不用。作为一种技能,无需多说。作为一种技术,根据项目对象来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任务比较单一,同时处理的任务比较少,也可以不用RTOS

请问,不用RTOS这种系统的单片机程序开发还叫嵌入式开发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会用,但是可以不用。作为一种技能,无需多说。作为一种技术,根据项目对象来定。

请问,不用RTOS这种系统的单片机程序开发还叫嵌入式开发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不用RTOS这种系统的单片机程序开发还叫嵌入式开发吗?

不要纠结名字。作为嵌入式工程师,这些都是必备的。

网友:
最好先裸跑一段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