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os管最基本的一个参数选型

楼主:
就是用在全桥LLC上面的Mos管,我的测试出来的瞬态电压应力假如480V,我需要预留0.75的裕量的话,就是640V,那么在选择Mos管类型时,是看哪个参数?VDS@Tj,max还是V(BR)DSS呢?为什么规格书简介里都写击穿电压值???

网友:
【用在全桥LLC上面的Mos管,我的测试出来的瞬态电压应力假如480V,我需要预留0.75的裕量的话,就是640V】

那不叫做【预留0.75的裕量】,只能叫预留0.25倍的裕量。

网友:
看这一行。

网友A:
【为什么规格书简介里都写击穿电压值???】

因为施加在MOS管漏极与源极之间电压超过击穿电压值,MOS管就会损坏(击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规格书简介里都写击穿电压值???】 因为施加在MOS管漏极与源极之间电压超过击穿电压值,MOS管 ...

那那个650V的电压值又是啥呢,还有意义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那个650V的电压值又是啥呢,还有意义吗

【那那个650V的电压值又是啥呢,还有意义吗】

注意650V是在温度为最高阶温下的数值。

MOS管和双极型管的各项参数都与温度有关。通常温度越高,MOS管导通电阻越大,温度越高,漏极源极之间击穿电压越大。所以650V注明是最高结温,而下一幅图片中标注600V是常温下的数值。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那个650V的电压值又是啥呢,还有意义吗】 注意650V是在温度为最高阶温下的数值。 MOS管和双极 ...

也就是极限条件下,而考虑到一般应用场合都是常温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那个650V的电压值又是啥呢,还有意义吗

【那那个650V的电压值又是啥呢,还有意义吗】

我们经常用到的二极管正向压降,也是随温度变化的。温度越高,正向压降越小。这对三极管放大电路稳定工作当然是不利的。以前的晶体管收音机,室温下工作正常,拿到雪地上就不出声了,就是温度变化引起的。但是,二极管的这种特性可以用来测量温度,而且相当准确,算是二极管的一种应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就是极限条件下,而考虑到一般应用场合都是常温下

按照最恶劣的情况选择,这是原则。你的开关电源未开机时显然是常温,工作后温度升高。那么选择此项参数时就应该按照常温选择。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就是极限条件下,而考虑到一般应用场合都是常温下

如果你的设备要求环境温度变化范围很大,有可能还要考虑极端低温的情况。如果你的设备要求环境气压变化范围很大,那有可能还要考虑低气压情况。例如高原上使用的电气设备就要按照低气压设计空气放电距离,因为低气压时空气的抗电强度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