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容抗

楼主:
电容容抗

1.容抗Xc=1/2πfc,容量越大,容抗越小,放电速度越慢?

2.在滤波电路中,电容容量越大,动态响应越慢?

3.电路在什么情况下要考虑容抗这个参数

网友:
交流电通电容的,容抗是指电容对交流电的阻碍作用的

网友:
电容的基本特性描述得很准确。此类基础知识需要多多普及。让更多的电子爱好者受益。

网友:
公式里还有个频率你忽略了

网友:
式中可以看出:交流电的频率越高、电容器的容量越大,电容器的容抗就越小,电容器具有通交流阻直流,通高频阻低频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