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这种模块无法穿透玻璃?

楼主:
为什么这种模块被玻璃一挡,就完全没效果了?有办法吗?

网友:
【为什么这种模块被玻璃一挡,就完全没效果了?】

【这种模块】总要说清楚是什么模块吧?红外?可见光?紫外?远红外?

网友:
【为什么这种模块被玻璃一挡,就完全没效果了?】

玻璃也有各种各样的玻璃,你拿来挡模块的是什么玻璃?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这种模块被玻璃一挡,就完全没效果了?】 【这种模块】总要说清楚是什么模块吧?红外?可见光? ...

就淘宝搜到的,图片这种,红外,普通玻璃

网友:
红外穿透普通玻璃是没问题的

网友:
由于人体发出的红外线是十分微弱的,所以热释电红外传感器需要增加菲涅尔透镜实现更高精准的人体移动检测。当遇到玻璃、窗帘等阻挡时,人体发出的红外线会衰减,无法穿透玻璃,也会影响传感器的识别范围,所以在安装时要避免被玻璃等遮挡。

网友:
首先要说的是——想获得及时、有效的帮助,先要正确、完整的描述问题。显然,楼主的问题既不正确,也不完整,所以楼上网友无法给出直接解答实属正常。

网友B:
看楼主帖照片,最下面那个为红外热释电传感器,右侧两个为带有菲涅耳透镜的红外热释电模组,左侧两个无法准确猜断。

姑且只能猜测楼主问的问题是关于红外热释电模组的。

红外热释电模组用玻璃遮挡是否会影响模组正常工作,这个跟玻璃的材料、厚度、模组与玻璃的安装角度、被探测物与玻璃、模组的距离都有关。注意,光会反射、折射同时存在介质衰减,到底为何,楼主未提供足够信息,只能说“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楼主帖照片,最下面那个为红外热释电传感器,右侧两个为带有菲涅耳透镜的红外热释电模组,左侧两个无法准 ...

有这么多区别吗?我不知道啊,我就都买了,然后在货架上测试,货架上有玻璃,试了4个,都一样,被玻璃一挡就无效了

网友C:
红外透过玻璃 你得看损耗 玻璃有无ircf 这种传感器一般不带盖玻片 否则可能需要调增益~

网友D:
这不是红外热释嘛,有没有可能玻璃可以阻挡热能。你手放玻璃上一会估计看看能不能检测到。。

网友:
引用 网友C:
红外透过玻璃 你得看损耗 玻璃有无ircf 这种传感器一般不带盖玻片 否则可能需要调增益~

怎么调增益哦?IRCF是什么? 手贴在玻璃上就可以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不是红外热释嘛,有没有可能玻璃可以阻挡热能。你手放玻璃上一会估计看看能不能检测到。。

手放在玻璃上是可以感应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红外透过玻璃 你得看损耗 玻璃有无ircf 这种传感器一般不带盖玻片 否则可能需要调增益~
怎么调增益哦?IRCF是什么? 手贴在玻璃上就可以

建议联系原厂FAE一问便知

网友:
引用 网友E:
手放在玻璃上是可以感应到的

那估计就是玻璃可以阻挡热量,这个模块并不是可见光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