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板PCB这种画法怎么样呢

楼主:
电路板PCB这种画法怎么样呢

有什么优缺点

网友:
放置焊盘掉落,没啥其他作用

网友:
好像没画pad 封装 直接走线开窗?

网友:
这种电路是负片画法

网友A:
过去设计电路自己腐蚀电路板的年代,基本都是负片形式

现在4层板以上内部层用负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过去设计电路自己腐蚀电路板的年代,基本都是负片形式 现在4层板以上内部层用负片

负片?大概是个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B:
负片?大概是个什么意思。

简单说

正片就是PCB布线走线即保留

负片走线是不被保留,理解为走线就是刀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