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输出零件的作用

楼主:
大家好!

此电路是灯具的驱动电路,请问所指的3个零件起什么作用?MOS的GD并个2.4V的稳压管有什么作用?谢谢!

网友A:
【请问所指的3个零件起什么作用?】

如果ZD3上下颠倒,这三个元件可能是让输出电压缓慢上升(所谓软启动)。但ZD3方向如图中所示,则三个并联的MOS管根本不可能实现软启动,因为上电时该稳压管处于正向。此外,图中标注输出电压为24~38V,三个MOS管门极(G)与源极(S)之间电压超过20V,MOS管门极与源极可能被击穿(通常门极与源极之间电压最大允许20V)。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问所指的3个零件起什么作用?】 如果ZD3上下颠倒,这三个元件可能是让输出电压缓慢上升(所谓软启动) ...

  这样接才对,输出电压-接SGND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样接才对,输出电压-接SGND

三楼图显然不对。如果是三楼这样联接,那么电容CY2被短路,没有任何作用。

另外,图中有两个SGND,但两个SGND符号不同,这是不允许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三楼图显然不对。如果是三楼这样联接,那么电容CY2被短路,没有任何作用。 另外,图中有两个SGND,但 ...

谢谢指正!是这样接的,如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指正!是这样接的,如图示:

就是软启动加栅极电压箝位保护,你这ZD3方向是不是反了